这是啥 电机

楼主(2016-07-12):
各位前辈高人帮忙看看这是啥电机   该咋接线啦 郁闷中

网友A:
这不就是个三相交流电机吗!只是看不出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三相交流电机吗!只是看不出工作电压是多少。

确实是三相电的  接220电只是震动 转不东    我把他拆开啦   大家看看结构

楼主:
电机拆开啦

跟这个风机电机差不多的线

跟这个风机电机差不多的线

转子

转子

线圈1

线圈1

线圈2

线圈2

转子2

转子2

网友B:
,这是混合式三相步进电机,拆出来基本是废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混合式三相步进电机,拆出来基本是废了一半

能具体说说吗?俺是菜鸟,不大懂

网友:
看转子是不是步进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俺是菜鸟,不大懂

看定子,定子的每一级有多个小齿的就是步进电机,而转子是有强磁性的,转子拿出来后强磁会消失一部分,造成电机力量变小,达不到原来的力矩。

网友:
已经这样了,索性测下转子的磁力有多大。

网友C:
转子应该不带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应该不带磁吧?

确实转子没磁性,不过定子上是带有磁性的     应该不是步进电机  只是普通三项电机    通220电只是震动转不动

网友:
是纠边机上用的电机,不是步

网友:
不是步进电机,25UF电容串100欧100W以上电阻就可以动了

网友D:
看接线图是个三相电机,哪有电容和电阻?你接220v不转?你接的是单相220v吧?应该接三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接线图是个三相电机,哪有电容和电阻?你接220v不转?你接的是单相220v吧?应该接三相220v。

三相220改怎么接  两个线一起接吗?

网友D:
这个图1标的很清楚,接三相,那个开关是任意调换其中的2相改变正反转。要么用三相380v变压器变220v,要么用220v单相输入,输出3相220v变频器拖动。淘宝大概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1标的很清楚,接三相,那个开关是任意调换其中的2相改变正反转。要么用三相380v变压器变220v,要么用 ...

就是不能直接用   必须得用到变频器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直接用   必须得用到变频器是吗?

市电是单相220v,只要你有3相220v就可以用。

网友E:
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吧,看大小好像是线切割上的,需要专门的驱动器运行,大概用单片机按时序带动MOS管驱动电机

网友:
转起来没有?

楼主:
没呢!今天没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吧,看大小好像是线切割上的,需要专门的驱动器运行,大概用单片机按时序带动MOS管驱 ...

感觉没那么复杂,是传送带滚轮之类的
本打算装上砂纸当砂带机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电是单相220v,只要你有3相220v就可以用。

像这样呀加个电容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呀加个电容行吗?

如果是你想学习,实验让它转起来可以试试,实际应用没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你想学习,实验让它转起来可以试试,实际应用没太大意义。

有空得试试

网友:
这个要电机驱动吧

楼主:
今天接个电容事啦,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F:
直接插220V电机只振动,然后用手拨一下试试,是不是能转了,但速度不是很快,是不是这样子呢。接220V的三相小变频器单相进三相出,应该能转,0.5kw以下200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插220V电机只振动,然后用手拨一下试试,是不是能转了,但速度不是很快,是不是这样子呢。接220V的三相 ...

确实如你所说的     放弃啦  等有啦变频器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定子,定子的每一级有多个小齿的就是步进电机,而转子是有强磁性的,转子拿出来后强磁会消失一部分,造 ...

不一定,永磁同步电机也是这样的,看绕线就不是步进电机了。原来是卖步进电机的,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永磁同步电机也是这样的,看绕线就不是步进电机了。原来是卖步进电机的,当我没说

,分的这么清楚干什么,定子有磁,就是混合步进电机,没磁就是反应步进电机,三相步进电机接3相电也可以转动的,可以当成转速很慢的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