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玩意靠谱吗? 手机磁场检测

楼主(2016-07-12):
如题    这软件对平时的飞行有帮助吗?

网友:
我也下载过类似的软件,但是手机的罗盘我觉得好像精度灵敏度低了点。
我拿小磁钢,靠近手机4厘米以内才会有反应,如果出了5厘米,基本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不过我也不能确定,如果环境整个处在强磁场中

网友A:
手机的磁场传感器基本上和一般飞控里面的罗盘一样。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名字?安卓的还是i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名字?安卓的还是ios的?

安卓的   磁场检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磁场传感器基本上和一般飞控里面的罗盘一样。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试试?

都是一般的东西,如果手机显示有干扰之类的话,飞控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般的东西,如果手机显示有干扰之类的话,飞控也会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在飞场的时候 测测   如果数值高就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飞场的时候 测测   如果数值高就不飞

慎用,除非你拿着手机把航线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