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地面四周螺距调好都一样角度,转速高后往右大幅偏,啥原因啊

楼主(2016-07-12):
未接电机时,各个油门位置螺距都平,接电机试飞时快离地时大幅右偏,炸3次了,一直找不到原因,郁闷。配置465,dfc,mb.v3.。

网友:
修正反了

网友:
也许遥控杆就有设反的,查一下。

楼主:
遥控和修正都是对的,检查n次了

网友:
设置熄火看看啊

网友:
先看看十字盘平不平,不是十字盘的话就是修正问题了!

网友:
大幅右偏肯定是修正反了。全平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震动太大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A:
不上大小桨,你再通电试试看,十字盘会倾斜否?我感觉是K8修正方向不对的问题,你得先确定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
估计没设置好
我山寨k8出现过,不过可能是自检没放平,重新上电后没事了

网友:
是不是主轴弯了,前几天有模友发过这样的贴,情况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大小桨,你再通电试试看,十字盘会倾斜否?我感觉是K8修正方向不对的问题,你得先确定修正是否正确

他用的不是k8吧

网友:
陀螺到手,第一步先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