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为啥 关控后电机停转

楼主(2016-07-12):
最近老常时间一直郁闷个问题,本人用的是apm 2.8 F450  天地飞6  在自稳模式下飞行正常,在自动模式下也飞行正常,就是一直想试试失控返航,就怕哪一天飞远了回不来了,查了各种资料都是无解,在自稳模式下,在自动模式下,都是关控后两秒电机停转,直接自由落体,损失严重,后来不敢上天了,在家连电脑下桨后测试,一样,一关控后两秒电机停转了,RTL貌似模式激活 电脑上能显示出来,可电机停转无解,大神们告一下,在失控返航时已设置pwm值为1100 因为我的油门关控后是 1000多点,能够激活RTL,但模式显示RTL 可电机停转搞不懂,我的查资料后理解是RTL开始后无gps要么降落,要么悬停,有GPS直接回家才对,失控电机这转可怕。

楼主:
有人说是遥控接收的问题,我用的天地飞6通的,虽遥控是6 但我想与遥控应该关系不大,不管什么控失控就是失控,不由控控制自己飞才对,不能停止转动自由落体呀

楼主:
我对APM失控返航理解是,当关控或接收收不到信号后,油门PWM值会低于设置的故障保护值,告放APM,剩下的就由APM指挥了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APM失控返航理解是,当关控或接收收不到信号后,油门PWM值会低于设置的故障保护值,告放APM,剩下的就 ...

解决了么?

网友A:
解锁,油门大于50%,再切换模式,可以适当移动飞机让gps识别位置有变化,再关控尝试有没rtl。记得下桨!

楼主: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好几天,我也顾不上玩,周末了鼓捣鼓捣,您知道啥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油门大于50%,再切换模式,可以适当移动飞机让gps识别位置有变化,再关控尝试有没rtl。记得下桨!

我连接过电脑查看过,关掉控后提示safefail NO RECIVER,大概就是这个字样,模式在两秒后也变为RTL 我查了,SAFEFAI 就是故障保护的意思,在设置返航的那个菜单名也叫safefail  应该是激活了,但电机为啥一激活就停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接过电脑查看过,关掉控后提示safefail NO RECIVER,大概就是这个字样,模式在两秒后也变为RTL 我查了 ...

你解锁移动飞机,不要放原位(让飞控检测到不是在home)模式切换下,油门有大于50%再收回后再试下,正常电机会狂转的。如果不转有可能飞控认为已经落在home并在地面。

网友:
1、飞控是通过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来判断是否失控,遥控器要设置失控保护,之后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才会低于飞控设置的阈值,此时飞控才会切换到RTL模式2、如果离起降点在很近的范围(我记着是5米以内),飞控默认切到LAND模式,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飞控切到RTL模式

2、测试方法很简单,户外,拆桨,自稳加油,关控,地面站检查是检测到了失控保护,此时电机应该会转一会,慢慢的停转,有点类似降落模式的过程。

楼主:
我回去试试,可能因为我拆桨后在地面测试,高度为0 所在机器认为已在地面所在停转吧,我回去一是转动后离“家”远点,二是高度有一定变化

网友:
我用AT9没碰到这问题。如果在GPS确认下,用自稳模式下起飞,然后手动切换到RTL,飞机能执行返回,那么在失控保护时飞机就能准确返航。

网友:
你不飞起来的话,切到fs会停转加锁的,因为飞控也会检测自己在不在飞(一般情况下挺准的),不在飞的话,切到rtl模式过几秒就直接加锁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关控直接停转,也没敢上天,最后我是换了一种方法,就是用的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把模式开关那个通道设置成失控切到RTL

网友(2017-04-24):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卸桨开控拉油门 同时缓慢抬起四轴 模拟四轴起飞,(在屋里测试没有搜到星,但没什么大问题),保持油门 自稳模式关控,电机停转 但飞控状态显示land 然后显示红字失控了故障保护 模式正常电机停转很郁闷 同样定高模式关控显示land 但电机也是停转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3-29):
楼主,我也碰到跟你这个,差不多一样的问题了,我想在自稳的时候,还让电机转动,继续推动飞机前进,可现在飞机一切换到自稳飞行模式以后,电机就不转了,
我写了以下代码,也不行

bool b=disarm_motors();//解锁电机
servo_write(3,1550);
或者
channel_throttle->set_servo_out(50);        //设置油门输出50%
channel_throttle->set_pwm(1500);        //设置油门输出pwm值为1500
channel_throttle->calc_pwm();
channel_throttle->output();

希望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