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孔内断头螺丝有解

楼主(2016-07-12):
小弟看前期有大神发帖,说螺丝断在桨夹小孔里了,各种头疼各种无解,各种破坏性建议,最终还是得重新买桨夹。
我当时觉得遇到这种问题几率太小,谁知前两天却落在我的头上了——550L尾桨夹螺丝断在小孔里了!
我尝试了各种办法,各种求教,始终无能为力,后面在万能的淘宝上搜了些工具,终于,这个世界难题迎刃而解!
尾桨夹里断的螺丝:

首先,秀一下我在某宝上搜到的微型机床——0.3mm级至4mm级的钻花都能上哦!

然后,用0.5mm的钻花对着桨夹里的断螺丝打孔吧,很轻松的过程~

打孔过程可以控制得非常精准,连卡在里面的螺丝被打穿了都能感觉得到
小孔打完后,再换1mm的钻花,继续在已经打好的孔内修边扩孔,但一定要把握好修边扩孔的力度,不能钻坏
桨夹孔内侧原来的螺纹,感觉差不多要接近桨夹内侧螺纹的时候,可以加热小孔,使原来里面的螺丝胶化开
然后再用细钻花手动插进去,清理孔里面残余的螺丝削和螺丝胶,只要时刻注意保护好内螺纹,无损修复桨夹不是梦!

网友:
有没有不锈钢的螺丝?

网友:
尾波箱連垂尾翼那里斷了螺絲可以怎救?

网友:
方法是正确的,可是器材不是每人都需要的

网友:
好贵的设备

网友:
再买个比设备便宜吧

网友:
求微型机床价格及关键词

网友:
为了一个螺丝,买了整台微型机床??

网友:
厉害,但钻台贵吗?求链接

网友:
这个不贵。也许差不多一对桨夹的钱

网友:
12.9级的螺丝就没那简单了~

楼主:
微型机床整机128元,我加了二十几个钻花,总共才150元,不贵,真的不贵,也就是一对尾桨夹的价格,但是以后用得多啊,各类钻孔都用得上,尤其是小孔。
某宝搜文玩佛珠打孔机或钻孔打眼工具,就有好多

网友A:
断头螺丝用车床取出,和螺丝的尺寸、硬度,钻头的选择都有关系;我多次碰到由于螺丝太硬把钻头挤到一边、导致母体受损的经历;这个方法并不是百试百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头螺丝用车床取出,和螺丝的尺寸、硬度,钻头的选择都有关系;我多次碰到由于螺丝太硬把钻头挤到一边、导 ...

对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要看操作的技术

楼主:
所以我没有买简单的微型电钻,而是买了微型车床,打孔的时候,零件的固定和电钻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决定了是否会成功。
一般的电钻如果没有固定的地方,手一抖钻花就容易断了,搞不好还会弄伤人!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的工具和方法。

网友B:
这个小车窗动力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车窗动力太差

动力对付这些小螺丝我觉得搓搓有余了,动力大的机床整体就太大了,这个机床全长才2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