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垂直起降

楼主(2016-07-12):
Isoar2(Isoar1的改装款) Ly3520X4 40AX4 NAZE飞控 专用切换器 固定翼装备LY3520/2820X1好赢60A 6S1W(此起落下来还有4.5V单片电压)天9遥控器。http://www.tudou.com/v/se-mdP0Dbs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和成都纵横的大鹏一个道理,四轴+固定翼,简单暴力

网友:
单片4.5V?

网友:
四轴+固定翼,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四轴电机报错了,应是FPV D4215KV650X4.我觉得Isoar one是载机里设计最先进合理的一款。机头机尾两翼等均可拆卸,机舱大可分3层最上层又分设备舱和伞仓。我把它改得有点大,伞仓装四轴接收等,前设备舱装FPV,原来的一对电机仓变成电调仓,中间层固定方碳管和固定翼电机,最大的下腹仓可放电池和云台相机。单管机身改成双尾管布置四轴。我也很奇怪此起落下来单片电压均在4.0以上有的还4.9我只报个均值,但信号灯频闪表明负载电压已很低至少在悬停时。所以此机最好是弹射或滑跑起飞悬停降落。我觉得它最大优点就是可免跑道,定点降落。无论是玩航模还是FPV都很方便,可作为改装方向。成都纵横是轻木机结构专门机构研制肯定是更加先进。

网友A:
飞的途中弹射了什么东西出来,1分0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途中弹射了什么东西出来,1分04秒

您看的非常仔细。那是伞仓盖子掉了,原来设计有个轴连接盖子和机身,我改用一个小磁铁吸附结果一甩就掉了。

网友:
垂直起降  结合固定翼和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的非常仔细。那是伞仓盖子掉了,原来设计有个轴连接盖子和机身,我改用一个小磁铁吸附结果一甩就掉了 ...

只是视力好,哈哈

网友:
桨应该换成1552 折叠桨 效率更高

楼主:
下来测电压是4.0几V。4轴是1238ATG桨,固定翼是13吋桨。感觉FPV飞行动力足够了。

网友:
大赞,想问是怎么从旋翼切换成固定翼的?,楼主能否细说一下,能上图最好啦,谢谢

网友(2016-09-19):
改装成这样,降落是方便很多。不知道具体使用的时候,载重下降的多不。

网友:
楼主那里有卖的?

网友B:
请问楼主,旋翼和固定翼是如何切换的?旋翼切换为固定翼后,四个垂直旋翼还工作吗?这种飞机为什么选ZAZE32飞控,就是为了便宜吗?

网友C:
看降落的样子,应该没有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