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控无头模式设置

楼主(2016-07-13):
小白一个,按网上教程把cf调参设置好了,但是在控上遇到麻烦,如图,已选到gear,准备按dn进入下一个选择时老是把gear变成其他,按确认也没办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选好开关后是按DN键
你的按DN键出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好开关后是按DN键
你的按DN键出来什么

再按dn出来act

楼主:
再按dn出现act,不能确定gear进入下一个aux2选项

网友:
ACT就开启的意思       再按DN键就进入下一个设置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