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了解一下AAT增益!请教老鸟们。

楼主(2016-07-13):
新手了解一下AAT增益!请教老鸟们。
有用AAT吗,问一下这套设备用下来怎么样,我是载机是死胖子,用果子飞控,想上套AAT听别人说增益很好,请问用过的模友们怎么,20KM的距离是否可以。

网友A:
Aat靠图传传送的,好图传能我20k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t靠图传传送的,好图传能我20km吗

请问大哥你说的“好图传能我20KM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你说的“好图传能我20KM吗”是什么意思?

打错字了,我意思是说aat靠图传视频或者音频传送信号跟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我意思是说aat靠图传视频或者音频传送信号跟踪的

谢谢,照这样说法,那信号的好坏和图传距离发射距离也有要求,如果强点的图传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增益。

网友B:
增益多大啊和天线有关和AAT无关,AAT只是一个自动跟踪设备,上面的大平板天线一般用23db的,还有一种14db健博通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多大啊和天线有关和AAT无关,AAT只是一个自动跟踪设备,上面的大平板天线一般用23db的,还有一种14db健 ...

谢谢,再去看看平板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