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装固定翼330 50CC 汽油机

楼主(2016-07-13):
飞了那么多年的3D直升机 有点疲惫了  转飞一下固定翼    好几个朋友都跑来飞喷喷了  为保持队形  我也跟着来飞固定翼了

330  50CC 散件 检查有没压坏  还好包装给力  没给物流折腾

当时想要蓝白涂装的  后来怕上天看不清楚   就选了大黄大红了

零件不多  拉杆比直升机粗多了

AB 胶黏合大法     朋友经验告诉我 在黏AB的的时候 要在连接塑料件的关节出滴点润滑油  以免到时候AB胶固化的时候升降副翼等关节处
都会黏死  到时候动不动不了    确实是会这样  他说这亏以前吃太多了。呵呵   经验来自实践啊

2个大翅膀完工  等到AB胶固化    黏这个 必需要用慢干胶 也就是90分固化    这个也是朋友多年检验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这样做

升降翼 等胶水固化

浆我用23*10的  因为我用的是双缸64CC发动机

23*10  豪克

舵机我用国产的 便宜好用 力度足够   卖家送了舵机臂我给  固定翼用不上  要用加长的   还有我可以用在我直升机上。

升降的舵机安装为了不破坏外观 迁就摇臂的位置  垫了2MM 垫片在里面  搞了我好久

副翼2个大翅膀  相对容易一点

机身全部装好调好  还差发动机没到     发动机发货速度太慢了

网友:
升降舵机用的2颗还是一颗?

网友A:
没玩过固定翼就敢上大家伙,土豪有魄力,二手板块又有新东西啦

网友:
哪家的机机?

网友:
装机很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固定翼就敢上大家伙,土豪有魄力,二手板块又有新东西啦

人家是玩过直升机3D飞行的,对于固定翼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
我也是直升机几年了,也想整个固定翼来耍下

网友:
这舵机很容易抖舵。。。。

网友:
这个是有名的帕金森舵机。抖到路都不见。通电就抖

网友:
学习了,后边的安装呢?

网友B:
Flash 软件有问题,,‘论坛 短信息’  无法回复你。关于 温度差:给 温度低的缸 加一个薄的缸垫 增加燃气
的进气量。试试。

气缸 与 机匣 之间的 石棉气缸垫,厂家应该 提供厚度
0.3 和 0.1 的。。标准安装 0.3的 。增加 0.1 很合适。

有是电话联系 131 0126 5948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软件有问题,,‘论坛 短信息’  无法回复你。关于 温度差:给 温度低的缸 加一个薄的 ...

谢谢指教。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改善不明显 区别不大  我把内部进气管改造了一下 温度也差不多 也就是10度左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改善不明显 区别不大  我把内部进气管改造了一下 温度也差不多 也就是10度左 ...

  温差 10度 以内,,应该算是 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