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一键救机的MB

楼主(2016-07-13):
请问有谁用过一键救机的MB,好用吗,练自旋翻时能一键故机吗?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一键救机的MB,好用吗,练自旋翻时能一键救机吗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倒飞自旋不熟练可以设定成 一键自动翻正
如果倒飞也熟  可以设定成 一键改平

个人觉得一键救机的用处有时候蛮大的,比如飞机突然故障,可以尝试一键救机,没准能落下来
或者 突然脑抽走神看不清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倒飞自旋不熟练可以设定成 一键自动翻正
如果倒飞也熟  可以设定成 一键改平

反正之后是不是就想共轴双桨的飞机一样,不用修正了,他自己会修正?

网友B:
亲眼看见MB一键救机的亚托500高配,稳稳的越飘越远到最后看不见,魔友找了两天没找到,新机才第二次出来飞,我看着都心疼

网友C:
要定點還是要有gps才能
一辦自穩還是會慢慢飄走 只是不會翻倒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亲眼看见MB一键救机的亚托500高配,稳稳的越飘越远到最后看不见,魔友找了两天没找到,新机才第二次出来飞 ...

什么都不会飞就靠救那飞什么都白搭

网友:
好东西,价格不便宜,能救得会3次,就值得了

网友:
本地三颗救机版mb了~~比较好用~其中一个魔友也是在救机的帮助下~心理压力减小~自旋翻初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不会飞就靠救那飞什么都白搭

这位魔友是刚刚固定翼转直机,模拟器练得还凑合,第二次出来飞,翻了几个跟头飞的有点远,怕炸鸡就打开一键救机想拉回来,结果那天有风,越飘越远,越远越看不清头尾,最后与14G遥控器失联,然后就是顺风自由飘直到看不见,我看那个稳度就像是没开GPS的多轴飞行器,飘去的方向很多城中村,不知道落哪了,与几个派出所联系过,无人员受伤的报警,找了两天没找到。新机5000+大元不见了。

网友:
參考看看

野獸自平測試影片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魔友是刚刚固定翼转直机,模拟器练得还凑合,第二次出来飞,翻了几个跟头飞的有点远,怕炸鸡就打开一 ...

被人捡了。。

楼主:
谢谢大家,准备入手

网友E:
我还在准备升级救机功能。

网友:
新手想问一下开了自稳模式是不是就像四通机一样 这样一直开着的话还能不能飞3D倒飞啥的呢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考虑直接入机了 练模拟器练的简直身心疲惫

楼主:
还有谁在用,说说感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定點還是要有gps才能
一辦自穩還是會慢慢飄走 只是不會翻倒而已

確實確實!除非GPS。但是它還是某種程度上有用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