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教固定翼的中心怎么测算

楼主(2016-07-13):
求大神们指教固定翼的中心怎么测算?

楼主:
是重心吧,,基本在翼的三分之一处。头略重点,,好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重心吧,,基本在翼的三分之一处。头略重点,,好飞

恩恩是重心。重心对不对有测量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重心吧,,基本在翼的三分之一处。头略重点,,好飞

能不能详细的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
先看看你的飞机先?

网友A:
重心一般在机翼的前缘1/3处,用两个手指掂就知道重心对不对。靠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配平。最好在室内调整好重心。室外有风对重心的调整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一般在机翼的前缘1/3处,用两个手指掂就知道重心对不对。靠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配平。最好在室内调整好 ...

谢谢了

网友:
说明书书上都有标注重心点的位置。测试和查找重心位置的时候,可用2个手指分别在两侧机翼下表面相同位置托起,反复更改和寻找位置,当飞机正好处于水平平衡时,手指所托的位置即为前后重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