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精灵4知识点

楼主(2016-07-13):
精灵4可以在行驶中的游轮上起飞吗。船体的金属结构和雷达还有晃动的船体会不会对精灵4有影响。

网友:
同求,操作注意事项,注意要点

网友A:
提醒:千万不要使用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千万不要使用返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千万不要使用返航功能

一般不建议用返航  要用的话可以把手机GPS打开  返航点选择动态返航点即可

网友:
刷新返航点

网友B:
应该是有干扰的,不过在自己视线内还是保险一点。游轮上指南针应该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干扰的,不过在自己视线内还是保险一点。游轮上指南针应该会受影响。。。。

今天试了下。指南针不能校准。只能硬性起飞

网友C:
磁场强度大,悠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场强度大,悠着点儿。

网友:
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的。所以主要的还是要看飞手的技术和操作。
但是在船上的话指南针干扰还是要注意的。否则还是有可能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