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BBY测评,不一样的飞行感觉,让你成为逗B的最优选择

楼主(2016-07-13):
DOBBY收纳时和I6plus的对比

DOBBY的视频截图

DOBBY的充电器

正题来了
DOBBY是针对一款超级小白,甚至是比小白更小白的玩家。又或者是根本就不是针对无人机玩家的。然而作为国家队的零度在模型上的工业设计和正题外观方面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操控性:
操控方面也做得比较人性化。特别是在体感操控,升降和偏航只需滑动屏幕就行了,而前后控制和横滚则需要按住白色的小点再倾斜手机,当然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松开按住小点的手指就可以马上实现悬停。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控制的时候无需刻意放平手机,因为每次按压白色小点的时候手机就是默认当前手机姿态中位。

拍摄与录像:
1080P没有云台的摄像头在匀速飞行时显示比较稳定,录像的效果还算可以了。如果要是拿精灵啊悟啊这些来比的话那我也只能说呵呵了。传说中的防抖在R4以上的风力下效果机会没有,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点点效果,测试时候的风力大约在R4左右。画面边缘会出现果冻。

稳定性:
模型的反应比较敏捷,特别是响应时间上延迟甚少,不过GPS搜星时间比较长。螺旋桨的噪音比较大。

特点:
       我是昨天收到DOBBY,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新手模式”!!!我觉得DOBBY的任何黑科技都比不上这个新手模式。因为当你拿到DOBBY之后必须飞够半个小时才能解锁新手模式。那么,新手模式下应该如何玩耍呢?首先,你必须要在室外飞行。然后飞行时间必须在半个小时以上。满足不了这些条件,什么室内悬停语音控制 手掌起飞都是屁话!!!
       那么,大家肯定会想。很简单啊!就半个小时而已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买的是模型是只有1块电池的。一块电池是飞行时间大约是在8分钟左右,这个貌似官方没有夸大,最起码在悬停时能够达到。然而充电需要50分钟左右,这个还是在插头上充的,满载2A的情况下,那就意味着一个循环下来要差不多1个小时。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让DOBBY悬停半小时。按照刚刚步骤你需要花费4个小时。机智想法是带上充电宝,万一充电宝是老款就只有1.5A的输出。那么久意味着这种循环时间需要翻倍。4小时变成了差不多8小时。反正从昨天下午收到DOBBY,到现在。我还在新手模式下,完全体验不到所谓的室内悬停和手掌起飞。甚至我觉得我已经被DOBBY拉低了智商。活活的被零度耍成立逗B。我连退货的心都有了。活活被折磨了一天。

充电+飞行*4=解锁新手模式需要4小时(2A充电的情况下)

整合一下上面啰嗦的东西:
操控方式比较友好
操控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好
镜头及录像效果还行,毕竟没有云台和减震果冻在所难免。
新手模式模型,用户体验差评!

网友A:
新手模式么?零度的一贯风格啊,安全优先,既然是面向一部分炒鸡小白的机器,假如小白拿到手立刻室外最高高度拉距和室内飞行。。。。。。

楼主:
只能说,半小时新手模式这概念很好。但是你们特么就一块8分钟巡航时间的电池!知不知要多少时间!连电池都还没量产~你这半个小时的设定简直就是智障。
优秀的设计,逗B的团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模式么?零度的一贯风格啊,安全优先,既然是面向一部分炒鸡小白的机器,假如小白拿到手立刻室 ...

如果是3S 4S 6S的普通电池,续航有个15分钟倒没什么所谓,关键是现在一块飞行8分钟充电1小时的电池,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S 4S 6S的普通电池,续航有个15分钟倒没什么所谓,关键是现在一块飞行8分钟充电1小时的电池,怎么 ...

某宝上的猫店里边可以买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的猫店里边可以买电池的

已经买了 坐等收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 坐等收货

我应该去跟零度要点提成啥的

网友:
问问北 京五环路内能起来吗?

楼主:
更新:
目前已经解开了新手模式,据了解目前APP版本隐藏了飞行时间和等级。只有打电话去售后才能确认是否达到半个小时。同时,最好退出一下账号再重新登录。室内悬停非常稳定,超声波和光流的灵敏度刚刚好。
语音控制方面目前好像只能叫“起飞”,国语需要说得比较标准,不过还行。从发送指令到dobby作出反应大概是1秒
手掌起飞和降落方面,起飞时没问题的。降落的时候还是需要各位玩家自己与DOBBY互动一下。
自动跟随功能还没有开放,不过据说很快就开放了

出了新手村之后,其实DOBBY还是很强大的。光流与超声波灵敏度刚刚好,语音控制方面识别度其实还有一点点提升的空间,至于手掌起飞和降落。今天测试的结果只能说还行。后续再测试一下

网友B:
我两组电池,太阳下嗮两个多小时,4个起落依然没有解开新手模式!!!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组电池,太阳下嗮两个多小时,4个起落依然没有解开新手模式!!!靠

退出账号,重新登录试一下。我是这样子脱离新手村的

网友C:
同感,北 京五环里不让连gps,到现在还没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北 京五环里不让连gps,到现在还没飞起来

刚开始宣传还说,小型这种自拍型无人机,没有GPS限制

网友C:
是可以限制高度3米非gps模式飞,但是必须用gps模式解锁,该死的新手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限制高度3米非gps模式飞,但是必须用gps模式解锁,该死的新手模式

你试过非GPS模式,室外用光流,飞行姿态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非GPS模式,室外用光流,飞行姿态稳不稳?

室外没试过非GPS模式,在室内倒是挺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非GPS模式,室外用光流,飞行姿态稳不稳?

还没飞起来呢!该死的新手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非GPS模式,室外用光流,飞行姿态稳不稳?

但是肯定比gps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肯定比gps稳啊

我这儿是五环路内,看GPS信号很弱,和光流之间来回切换。不敢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