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图片】自制FPV救援船 救援案例

楼主(2016-07-13):
?from=y1.7-1.2
直接上图上视频吧! 救援船加装FPV 有利于远处救援。 快准狠插入

楼主:
FPV救援dvr截图

楼主:
救援船配置顺便说下!以供大家参考。 75mm PVC水管 70cm长。甲板 3MM亚克力板 20x30CM。 矢量转向座淘宝买的。 动力朗宇x2216 880kv  10寸三叶桨。3s 2200两个并联半油门 可以跑半小时。
700线CCD摄像头 ts5823图传发射

网友A:
这个做的比较好,视频处理剪辑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的比较好,视频处理剪辑的更好

网友B:
请假一下,做这么一个船大约预算是多少?

网友:
楼主好办法,救穿神器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C:
设备不用做防水吗,这要在上边翻了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假一下,做这么一个船大约预算是多少?

材料100多点点吧。电子设备另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不用做防水吗,这要在上边翻了可咋整

电路板子都拆开涂了704的。。也翻不了的 这救援船7斤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子都拆开涂了704的。。也翻不了的 这救援船7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