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的信号发射线应该焊接在哪里?

楼主(2016-07-13):
有一枚蓝天家的600MW图传因为飞穿越,把SAM头给炸断了,看来只能直焊馈线来复活了,但最重要的信号线是要焊在图传哪个地方的呢?我不清楚,还望懂得的模友指正。信号线断了,图像传输5米外就失联了。

一般图传的信号焊接点在哪里?我这个图传由于已经炸掉了SMA头,而当时板上的焊接触点也掉了,所以现在找到等效的焊接点十分重要。

网友A:
装上多半也废了吧。 图传不加天线, 基本上功放都要烧掉或者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多半也废了吧。 图传不加天线, 基本上功放都要烧掉或者损坏。

我的600毫瓦的发射 无天线工作2分钟 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绝得的  .但应该尽量避免.功率越大烧的可能就越大

网友:
问厂家怎么修复吧

网友:
电子市场可能有SMA这些东西的,去看看,倒腾

网友:
数码相机拍照,放大后观看~

网友:
买个SMA的头焊上去呗

网友B:
楼主我炸掉了sma头的图传就是直接焊硅胶线上去中间的火线位置的还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炸掉了sma头的图传就是直接焊硅胶线上去中间的火线位置的还蛮好用的

能发个图看看吗?我这个图传上已经没有信号线的触点了,所以不知信号线该焊哪里?你的图传不用馈线接吗?直接焊硅胶线做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看看吗?我这个图传上已经没有信号线的触点了,所以不知信号线该焊哪里?你的图传不用馈线接吗? ...

直接焊在中间那个孔计算好长度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