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6-07-13):
以前玩电直,想自己装个船玩玩不用太快50-60就可以,主要儿子想要个,动手能力还不错,求大神推荐,价位别太高,不知道电直的电装和控有没有可以用到的

网友A:
最近发现一个店铺好像在做活动,好像叫什么F M S,亲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一个店铺好像在做活动,好像叫什么F M S,亲可以去看看

有品牌或者型号的推荐吗?

网友A:
FMS的魔鬼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魔鬼 很不错~

需要做些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魔鬼 很不错~

兄弟,你说的是固定翼吗?

网友B:
建议,把你现有设备参数,照片发上来,大家帮助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你现有设备参数,照片发上来,大家帮助你研究。

控有14sg,电机大多是直机的,电池主要3s2000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有14sg,电机大多是直机的,电池主要3s2000左右的

我就是用電直電機跑船,黑色的是飛機電機,都很好。

JetChopper30 76厘米MONO 2級MONO DEEP V/單體深V安裝記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55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電直電機跑船,黑色的是飛機電機,都很好。

JetChopper30 76厘米MONO 2級MONO DEEP V/單體深V ...

楼主那个船壳大约多少米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那个船壳大约多少米哦?

76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厘米

好的多谢

楼主:
这里咋没多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