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多个山狗的AV输出通过一路图传导到一个显示屏上

楼主(2016-07-13):
求老鸟指点,怎么样才能把多个山狗的AV输出通过一路图传导到一个显示屏上

网友A:
某宝,多路视频切换模块

网友:
AV切换器?

网友B:
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 就是监控那一套 但是要有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多路视频切换模块

切换器只能投一个视频在显示屏上吧?有没有两个画面同时在显示屏上

楼主:
我想要两个画面同时投在一个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 就是监控那一套 但是要有电脑

出去飞一般就是带上雪花屏就走了,有没有不用电脑的方法

网友C:
视频分割器 4路 8路 都有 合成一个视频后在给图传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分割器 4路 8路 都有 合成一个视频后在给图传发射

谢了,感觉要通过电脑不太可靠,我还是用原来的方法,几个频道来回切吧

网友:
就是分频器, 或者画中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感觉要通过电脑不太可靠,我还是用原来的方法,几个频道来回切吧

不是用电脑的,硬件分割的,相当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电脑的,硬件分割的,相当可靠

嗯嗯,我赶紧去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