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老外黑羊FPV载机 刷玻璃钢加强后比手上的大小胖、X6性能都强

楼主(2016-07-13):
?from=s1.8-1-1.2

外场可以充电好方便 不过它都可以闪2.5小时了 家里充好 出来FPV都够飞了

外场可以充电好方便 不过它都可以闪2.5小时了 家里充好 出来FPV都够飞了

刷完底面玻璃布用完了 正面没刷完好丑 下次买了布继续刷

刷完底面玻璃布用完了  正面没刷完好丑 下次买了布继续刷

底部锥形抓手抛机很顺手

底部锥形抓手抛机很顺手

EPP太软了 只好环氧加强 面积太大了真不好弄

EPP太软了 只好环氧加强 面积太大了真不好弄

刷完了 可惜工艺太差

刷完了 可惜工艺太差

楼主:
朋友送机还送灯 这款台湾创世2代灯体积小了 亮度高了 还轻了 也解决了1代灯自放电过高的问题 不错

网友:
飞机相当的不错,这机我一直想买,可惜絕版了,航灯也很亮,飞行效果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A:
这种航灯在哪可以买到? 私信个链接,谢谢了。某宝没找到。QQ 11913六77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航灯在哪可以买到? 私信个链接,谢谢了。某宝没找到。QQ 11913六7788

好像X宝搜我刚才说的那个名字就可以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送机还送灯 这款台湾创世2代灯体积小了 亮度高了 还轻了 也解决了1代灯自放电过高的问题 不错{ ...

多谢,找到了,真的不错。

网友B:
开什么玩笑,老道的山寨和风成黑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老道的山寨和风成黑羊的了??

这样啊!! 究竟是被朋友坑 还是朋友被人坑了呢?  ...无所谓了,哥们送我的这机 那么好飞我就当它是好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老道的山寨和风成黑羊的了??

谢谢纠正

网友C:
怎么还插个充电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插个充电宝呢

貌似是可以在外场充电

网友D:
这个灯充电要充好久,只能一个一个的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充电要充好久,只能一个一个的充吗

可以用平衡充给几个灯同时充的  自带的电池不大 几下就充好了

网友E:
刚从雷达行买了台2米的打折J3,终于不用拆蒙皮来布线装灯了。下单买!必须买!
视频里闪瞎了我的氪金狗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从雷达行买了台2米的打折J3,终于不用拆蒙皮来布线装灯了。下单买!必须买!
视频里闪瞎了我的氪金狗眼 ...

是啊 传统的灯要布线 降压器 模块 插头...一堆的 可拆翼的更麻烦!  这个反而方便还轻  中午大太阳飞时拔了灯  还减重呢! 反正大太阳时灯再亮也效果一般的

网友F:
这明明就是老道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明明就是老道飞翼

明白了 谢谢 指正 不过还真好飞 好抛

网友:
楼主應该加个“仿”字...

网友B:
哥们给个建议  EPP材质的飞机不适合刷环氧加固   颗粒大  表面不够光滑  会吸收很多环氧造成重量增加严重  更好的方法是用3M77喷胶+PE膜   既起到加强作用也提高表面光滑程度   滞空时间可提升15%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给个建议  EPP材质的飞机不适合刷环氧加固   颗粒大  表面不够光滑  会吸收很多环氧造成重量增加严重   ...

嗯 对的 微细的坑洼多 刷前就顾虑是否会进太多胶 特意调稀了比例快速操作 也找了吸环氧的专用布刷完铺上吸胶 重量还算控制的可以 也算平整  不过你提的建议好像也很不错 哪天有机会再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G:
这个是老道的“山”黑羊
3M77+pe膜做表面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老道的“山”黑羊
3M77+pe膜做表面比较合适

  这机这个大翼展 空心EPP  3M77 +蒙皮 可能强度不行  特别是热天 里面EPP可能会软  我已经弄好整机玻璃钢了 没增加多少重量 强度一流 改天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