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6-07-13):
请问下用过这款飞控的高手   现在不知道接收机与飞控怎么链接 通道都该怎么插  接收机插在c7通道 电机一直滴滴响拔掉接收机也是滴滴响不知道是识别不了还是通道没插对  不知用天九接收通道该怎么插     说明书上没有  还有地面站不知道怎么下载  忘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老郭 帮你顶下吧   只用过X4V2 ................慢慢来吧 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B:
电机一直滴滴响跟接收机没有关系,是电调没有信号输入,多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郭 帮你顶下吧   只用过X4V2 ................慢慢来吧 会找到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直滴滴响跟接收机没有关系,是电调没有信号输入,多看说明书

关键是接收机插或者不插   电机都在响   目前没搞懂的是接收机和飞控线怎么插

网友:
楼主 你要是是天地飞的遥控器是没有s bus的,所以至少插6个控制通道。。A是副翼通道天地飞上的1通道。。E是俯仰 就是2通道。。T是油门,就是3 。。R是方向通道就是4通道,5通道用一个2段开关通道(姿态模式。gps定点模式)(老固件就用一个3段开关通道,姿态,定高,gps定点),6通道也要用一个3段开关通道(gps模式,航线模式,自动返航模式)。。还有就是电调滴滴响是应为你没有做电调的油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