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160 OPTO启动问题

楼主(2016-07-13):
有时候插上动力电,推油门启动。马达间歇性启动两下后停止运转,同时遥控器上语音报警“fall~fall~fall”(Graupner MZ-24)。拔掉动力电再插上就正常了;有时候拔掉动力再插还是会启动不正常,重启接受电和控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有时候插上动力电,推油门启动。马达间歇性启动两下后停止运转,同时遥控器上语音报警“fall~fall~fall”(Graupner MZ-24)。拔掉动力电再插上就正常了;有时候拔掉动力再插还是会启动不正常,重启接受电和控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设置油门行程,检查你的电调和遥控器设置是否有误,检查你的电调设置进角,设定到25度;有其它问题请联系你的购买淘宝店进一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插上动力电,推油门启动。马达间歇性启动两下后停止运转,同时遥控器上语音报警“fall~fall~fa ...

行程装机的时候就设过了,一直没有问题,那个启动问题是前天才第一次出现,ALIGN 850MX电机要设到25度进角会不会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