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空心杯四轴

楼主(2016-07-13):
继续空心杯四轴,上一架已经完工,其中有些不满意的地方,这里重新在装一架,可惜f3飞控没货中,继续等待,还是107d壳子,我发现这个壳子改造的地方好多,主要是减重,对于空心杯电机为动力的四轴而言,轻一克感觉都会不一样。上图

楼主:
第二部图传减重,今天图传到了结果测试发现摄像头居然是坏的,那只能线吧发射弄了来,图传的那个铁壳居然这么重,去掉,上图

楼主:
这里啰嗦一句,这个图传为了极致的轻巧,不准备给他上拨码开关了,对照说明,图传拨码开关不装的话,自带频率是5705,由于一个人玩也不怕有人干扰了,天线也是参照大神的帖子做的专用频段的天下,要求不高能用就好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啰嗦一句,这个图传为了极致的轻巧,不准备给他上拨码开关了,对照说明,图传拨码开关不装的话,自带频 ...

专用频道的天线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频道的天线怎么做?

论坛上以前有大神做过我是模仿给你个截图

网友:
发射机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以前有大神做过我是模仿给你个截图

收到,谢谢,试着自己搞了下

网友B:
楼主干脆在上盖上弄几个大镂空得了, 应该能减个0.5克

不过空心杯直驱真心不给力啊, 同样的8520, 我上次做了个测试, 直驱最大80克起飞, 已经完全没力了, 电机非常烫. 加了减速以后, 180克起飞依然比较稳, 210克也可以勉强飘起来. 加减速后可以背个40~50克的电池. 之前我上1500mah的1s电池, 能飞近20分钟. 周末出去飞了一圈, 加1000mah电池起飞105克, 飞了6~7分钟下来电池回电3.85v左右, 至少还能再飞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脆在上盖上弄几个大镂空得了, 应该能减个0.5克

不过空心杯直驱真心不给力啊, 同样的8520, ...

上盖肯定要镂空等板子到了就弄

网友C:
那个屏蔽罩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屏蔽罩是怎么拆下来的?

直接拆呗,有锡焊连接的

网友:
貌似不容易啊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脆在上盖上弄几个大镂空得了, 应该能减个0.5克

不过空心杯直驱真心不给力啊, 同样的8520, ...

求减速组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减速组方案,谢谢!!

1688上找优迪U818A 或 伟力V959的机架.一套100块左右, 带电机和桨.如果想便宜, 可以买4个单独的机臂(带电机的)+中心架+桨, 只要80多. 还可以分别买独立的配件弄下来只要6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