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馈管5.8G图传天线

楼主(2016-07-13):
150的图传天线被炸断了,今天有空到赛格电子城,看到现成的馈管线加SMA头,果断买下,修一下头,5.8G图传天线做成了。

网友A:
牛,比去买那些死贵死贵的天线 ,自己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比去买那些死贵死贵的天线 ,自己做好多了

今天试了一下效果比原厂的小直立要好。看来这个频率段内还是馈管线行,符合教科书的理论。

网友A:
裸露天线多长?
有个疑问:比如5805频点,按照理论计算裸露长度12.92毫米(好像是这么多),如果按照这个长度做出天线岂不是只能用在这个频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露天线多长?
有个疑问:比如5805频点,按照理论计算裸露长度12.92毫米(好像是这么多),如果按照这个 ...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你计算的数值没错。
一般选几个频点的平均值就行,还有就是因为同轴馈线的线芯有一定的直径的,所以取你算出来的值的0.95倍,芯线越粗就要缩短越多。同时带宽也越宽,例如,可能有2M或以上的带宽。
业余条件下不具备传业议器,可适当留长点,然后一点点修短直到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你计算的数值没错。
一般选几个频点的平均值就行,还有就是因为同轴馈线的线芯有一定 ...

谢谢释疑

网友B:
新手也想尝试做个,方便详细说说吗,或有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也想尝试做个,方便详细说说吗,或有图纸,谢谢

今天太累,容我过一两天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也想尝试做个,方便详细说说吗,或有图纸,谢谢

图纸就没有了,最后能找到长过7cm的50-3馈管一段,馈管的芯线拨出适当焊在SMA头的芯上,然后用热缩管套牢,从SMA头后端量出5.2cm处将馈管的外部金属层拨掉,留下里面的象塑料的不管,这一段约1.3cm;再找一段1.2cm左右的铜管,闪径最好与馈管的外径相当或大一点,从留出1.3cm处套入直到你刚才拨掉的外层能从铜管处冒出来然后焊牢,这样5.8G的小天线就做成了。
露出的1.3cm部分称为振子,铜管部分为地网,这是一种叫“GP”的天线。

网友C:
不错,值得推广,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好不?

网友:
楼主上一张草图也许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值得推广,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好不?

前两天试了一下,不比原厂的差,还要好点;同时底坐也没原来的烫。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我就乖乖拿分走人

网友D:
发射端天线建议你用三叶草,价钱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端天线建议你用三叶草,价钱也不贵、

天线的型式固然重要,可馈线也很重要。一般的50欧的馈线在2.4G以上频率段上使用损耗很大,就是说有部分功率还没到达天线上就损耗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的型式固然重要,可馈线也很重要。一般的50欧的馈线在2.4G以上频率段上使用损耗很大,就是说有部分功 ...

说的好友道理呦,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比买的天线“幸福指数”高数倍

网友(2017-04-25):
实用最重要!!!

网友E:
你这叫馈线,不是馈管。馈管一般用在大功率长距离信号发射或接收传输上,线管粗大,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馈线,不是馈管。馈管一般用在大功率长距离信号发射或接收传输上,线管粗大,损耗低。

咯咯咯咯
这位将军,请看清结构。
我少说也玩了二十年高频无线通讯了,馈管馈线还是分得清的。
一般馈管用在超过400M以上的高频信号传输,因为在甚高频或特高频的频率带上传输损耗小,馈线更适会短波信号传输,因为价格相对便宜许多。不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咯咯咯咯
这位将军,请看清结构。
我少说也玩了二十年高频无线通讯了,馈管馈线还是分得清的。

呵~~不好意思,你那图片不清晰,所以没看清;小馈管比较少见,我见到最小的馈管好像是9mm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不好意思,你那图片不清晰,所以没看清;小馈管比较少见,我见到最小的馈管好像是9mm直径

没事没事
我也是逛电子市场时,一个相熟的高频馈线专卖柜上买来的。别说你,要不是老板介绍我都没发现呢
他们好象是专为了某些工程,配套作的线材,两头都是SMA头,长度20cm的相子,管身比较硬。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7-05-29):
馈管和天线长度一样就行了

网友(2017-09-26):
5.2厘米从哪里算

网友F:
不套铜管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套铜管行不?

行!它的功率一般很小,能超过0.5W的很少。

网友(2017-11-07):
我也做了一个,很好用,跟蘑菇头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它的功率一般很小,能超过0.5W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