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RC XR195穿越机架/DALRC BS25A电调/致盈GT2205电机装机分享

楼主(2016-07-13):
先上队标,石家庄新组建的穿越团队

新手第一次发装机贴,大神轻喷
=====装机清单=====
DALRC XR195正X机架
DALRC BS25A电调
DALRC 5V/12V分电板
DALPROP T5040三叶桨/DYS 5040三叶
SONY 4140+673摄像头 200mw图传发射
致盈 GT2205 2300KV电机
SPRACING F3 标准版飞控 BetaFlight 2.90固件
DEVO RX716 PPM接收机
4S 1300~1500mah电池
----------------------------------------------------------
XR195,其实就是XR220的缩小版本,只能上5寸。一直喜欢XR220的设计,但又觉得可上6寸的机架上5寸有点丑,就试着问了问大力有没有小轴距版本的,结果真有,不过没货要等,无奈苦等了一周后终于到货了,立马下单,大力当时新出了一款BL-S电调顺便一起买了,要跟上潮流。
先上结构图,由于没有5寸版的图只能用XR220的代替,除了底板其余都相同

楼主:
=====XR195装机=====
机架到手后立马开箱,包装依旧简洁的方纸盒,上全家福

电调电机

机臂自带倒角,看着十分舒服,底板上和XR220一样刻有DALRC字样

机架自带XT60+插头的电源线一根,两个可调角度的镜头座(这镜头座不错,原来DL220的自带红色可调镜头座实际使用起来非常差劲,上多紧炸鸡角度都变)附赠芳生螺丝,这次给的螺丝跟原来配的有点变化,M3*8的螺丝上自带了蓝色的螺丝胶,很实在。
开箱电机电调。骚紫头电机很漂亮

先装扎带,3M胶固定电调。安装机架配的分线板(我这里犯了个错误,没装扎带,后来才发现)

量好电机到电调距离,留一定的余量,暂时固定电机、顺次焊接。电机转动方向随后调整

焊接分线板电源线,引出VCC、5V和12V输出线

接着安装焊接F3飞控,忘了拍图,放一张接线图吧

楼主:
接着安装上半部分
先看看自带的LED灯板,焊上之前分线板引出的12V供电线即可点亮,焊接上之前引出的电池电压线就能使用低压报警功能了。为了方便维修我把焊点换成了4P插针

安装摄像头,图传

注意一下配的这个U形碳板,由于离焊点非常接近,我贴了一层胶布做了绝缘处理以防万一

组合安装,上半部分完成

与下半部分进行拼接安装,安装保护架.整机完成

后来改了天线位置,更安全了

进入BL调参软件调整电机转向等数据,调整飞控后,XR195完工~
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A:
不觉得是新手装机

网友:
大力的售后服务不错, 东西出问题了不惜成本替我解决,很令人满意。这个BS25A确实比以前的电调好很多。

网友: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B:
你的GT2205为什么是紫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是新手装机

额,真是,这是第二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T2205为什么是紫色的

买的紫色的

网友B:
求购买地址。。。没搜索到,,,好像某宝都是红色的,也没提到过有紫色。其他还有别的颜色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购买地址。。。没搜索到,,,好像某宝都是红色的,也没提到过有紫色。其他还有别的颜色不

直接问卖家,有没有紫色的。

网友:
华科尔f210的天线架?

网友C:
请问RX716的引脚顺序是什么?

网友:
创新科200mw图传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RX716的引脚顺序是什么?

GND
PPM
TX
5V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很好理解。

网友:
真心装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ND
PPM
TX

已经在用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