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异形550机架

楼主(2016-07-13):
自己画图做的异形机架,轴距很尴尬的卡在了500和550轴距之间~空架子重500g,全套大概重量在3000g,求大神们推荐个动力配置呗,理想的有几个2810 ,750kv,4s5200电,1047桨,或者3508,6s5200电,12的桨~~求能个飞20分钟以上的

网友A:
用过这个机架。强度ok,但是貌似重量有点偏重,便利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个机架。强度ok,但是貌似重量有点偏重,便利性一般。

类似的就小金刚吧,我这个是自己画图切的机子~~重量比小金刚轻一些

网友B:
你这三块板子,肯定要重?另外,你这后两个电机位置比前面的低,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三块板子,肯定要重?另外,你这后两个电机位置比前面的低,有什么用呢

做的外观不一样而已,前面的电机朝下的~后面的是朝上的~而且把前面的架高

网友C:
有图纸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D:
前边安个脑袋就像个空中飞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分享就更好了

私信邮箱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边安个脑袋就像个空中飞人了

这不是重点,我只想延长续航时间

网友:
2814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的就小金刚吧,我这个是自己画图切的机子~~重量比小金刚轻一些

这架子航拍不错的,不过记得要把相机藏在板子下面,我就是伸出去太多,结果被桨风吹的地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子航拍不错的,不过记得要把相机藏在板子下面,我就是伸出去太多,结果被桨风吹的地震一样

是的~所以架子是阶梯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架子是阶梯形式

动力系统还是考虑用大疆的吧。效率有保证,然后kv值别太低。怎么说也得上850.因为臂展小。e300动力套上1045桨也是可以的。试过拉力大不少,发动机稍微有点温度。但是能接受

网友:
若能装E800动力的话,6s5200飞20分钟戳戳有余

网友E:
对了,我的架子重量2800克,e800加6s5200,走航线25分钟,悬停30分钟,3.5降落,回到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的架子重量2800克,e800加6s5200,走航线25分钟,悬停30分钟,3.5降落,回到3.6

我就是想要个续航时间久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的架子重量2800克,e800加6s5200,走航线25分钟,悬停30分钟,3.5降落,回到3.6

你用的13的桨吧?我这个最大只能用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系统还是考虑用大疆的吧。效率有保证,然后kv值别太低。怎么说也得上850.因为臂展小。e300动力套上10 ...

动力不管怎么样都会够,但续航时间就不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13的桨吧?我这个最大只能用11的

不一定不能用1345桨,你轴距500-550.我也是异型机架,我的轴距,对角轴距550,直线轴距横向400,纵向才370.但用大疆的1345还是很好用的,大疆的1345还大一圈,还用过普通1345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