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级机器,用naza v2怎么样?

楼主(2016-07-14):
以前用的apm,不太放心,用v2的话好点吗?

楼主:
800的机架给推荐个吧!

楼主:
六轴机架

网友:
V2说是到750,但是我听说有人在1100的上面也有v2,没什么问题,就是说要把震动处理好。。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805六轴。E800

网友:
a2都多少钱了

网友A:
用过,能飞,但能不能飞好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怕还不如apm吧。

大疆全系飞过,哪吒和猴子,稳定性和手感都差很多。

网友:
我个人觉得吧 大型机架不是闹着玩的 还是选择A2什么的  比较靠谱…虽然价格贵很多  但是比NAZA 安全不少吧

另外:出NAZA V2飞控  带mini iosd

网友(2016-09-29):
引用 网友A:
用过,能飞,但能不能飞好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怕还不如apm吧。

大疆全系飞过,哪吒和猴子,稳定性和手 ...

naza v2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其实v2稳定性比a2强,a2偶尔会无缘无故抽风本人亲测,现在A2在吃灰,v2六轴已经200加起落,没出过问题。现在又装一台911轴距四轴5215电机340kv50A电调,很稳.飞控也是v2,只不过需要自己把感度调节好。

网友:
开源可以用pix  a2现在也便宜了 如果挂设备还是a2吧 稳妥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v2稳定性比a2强,a2偶尔会无缘无故抽风本人亲测,现在A2在吃灰,v2六轴已经200加起落,没出过问题。现 ...

这肯定也要拼人品的,什么飞控都会炸,v2炸的才多呢,

网友:
可以用拓攻T1

网友:
我的四轴800用v2很稳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v2稳定性比a2强,a2偶尔会无缘无故抽风本人亲测,现在A2在吃灰,v2六轴已经200加起落,没出过问题。现 ...

请问哪吒v2可以用天地飞9遥控吗?怎么我这个不能校准遥控??选择pcms和ppm模式都不行。。。看哪吒的说明书上写着支持普通接收机和sbus和ppm接收机。。。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吒v2可以用天地飞9遥控吗?怎么我这个不能校准遥控??选择pcms和ppm模式都不行。。。看哪吒的说明 ...

首先,天地飞没有ppm或者sbus模式,只支持pwm模式,意思就是最多只能控制9个通道。所谓的pwm之外的其他模式,只能用于模拟器。天9可以用于naza v2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吒v2可以用天地飞9遥控吗?怎么我这个不能校准遥控??选择pcms和ppm模式都不行。。。看哪吒的说明 ...

可以用天九啊  我现在就用天九 不过我的是naza v1  也差不多了 接收机类型选择 普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也要拼人品的,什么飞控都会炸,v2炸的才多呢,

炸得多还是少不能以数量来说 应该以比例来说 比较V2用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炸得多还是少不能以数量来说 应该以比例来说 比较V2用户多

你统计过么,不要瞎说哦,要不让电视台和大家手里的s900s1000全换成v2好了。。a2一般用的挂载都比较贵重,所以炸鸡闹得也比较大罢了,几倍的价格,难道稳定性还不如v2?自己看看拆解

网友:
绝对没问题我的飞机用的就是v2很稳

网友:
我的四轴就是800的

网友(2016-11-08):
naza v2是支持800的 !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处理好震动 ,建议用DJI 4216或者E800等零震动电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