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14):
问个问题你们的塑料尾桨孔放铜套了吗?原装尾桨夹螺丝用这个桨有框量吗!尾桨夹螺丝规格是M2.5  *12桨孔是M3包括碳纤桨的桨孔标注都是M3!

网友:
有铜套的, 买的时候应该带。
缺少了的话直接找富力要

网友:
包装里的铜套只能用于塑料尾桨!买的M3碳桨这个铜套放不进去!得扩孔

网友A:
有2个小铜套!开始你会以为是8字臂上!最后才发现是尾桨里的他为毛就不能用粗点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个小铜套!开始你会以为是8字臂上!最后才发现是尾桨里的他为毛就不能用粗点的螺丝

谢了!我找找!那螺丝用的是2.0还是1.5!放铜套那只能是1.5的螺丝!

网友:
M2的吧!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