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还能用不?撞了一下,扔了怪可惜的

楼主(2016-07-14):
就想知道这电池屁股撞了,这样子还能继续用不...

网友A:
不漏液就没关系,可先测量一下3片电芯的电压,然后放置2-3天再试测量电压,如无明显变化则可继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漏液就没关系,可先测量一下3片电芯的电压,然后放置2-3天再试测量电压,如无明显变化则可继续使用

电池会不会baozha呀,你遇到过电池baozha的没有,威力大不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 联系下卖家,看看能不能修
如果电压内阻无问题可以找卖家整个容

网友:
这个真看你自己  还有人品了    之前我的炸鸡了 也这样 继续用     用到现在 大肚子了  现在准备先放放不用

网友C:
我有个撞的是你电池变形3倍,照常用。

楼主:
昨晚回家测了下电压,一片3.51 一片3.62 一片3.64(炸完又接到穿越机上做了一小会调试),
完了我小心翼翼的塞到防爆袋用1A电流充电,期间电池和线路都不发热,也没有任何怀孕迹象,电池还是板平板平的。
顺利充满,显示充入电流也是正常的 2200左右,第一片会多一些。
今天晚上回去再测下电压,看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漏液就没关系,可先测量一下3片电芯的电压,然后放置2-3天再试测量电压,如无明显变化则可继续使用

严重同意,我的ACE电池7年了还在用。早想淘汰了,过冲过放常事性能下降不大,稍有胀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会不会baozha呀,你遇到过电池baozha的没有,威力大不大?

不会baozha,但会起火!

楼主:
今天早上再次测试 ,电压分别4.200 4.204 4.196 电显显示有一定误差 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电池没问题 应该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下午去飞一下 看看掉电情况。突然觉得买个靠谱品牌电池 是一件很靠谱的事···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