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12A 电调问题,请客服帮忙回答

楼主(2016-07-14):
一直用Emax BLheli 12A的电调,配合Emax 1806 2280KV 电机,之前用的CC3D,因为接收机只有PWM输出所以没开启oneshot 125,
最近新装一个小穿越,也用的Emax BLheli 12A的电调,配合Emax 1806 2280KV 电机,飞控用的F3, 刷了BTFL固件,资讯了emax 淘宝店客服说BLheli 出厂就支持oneshot125, 所以,就直接装机了,但是在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用PWM模式可以完成油门行程校准,一切正常,但是开启oneshot 之后,没法进入油门行程校准,电调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像是油门不在最低位,开机保护,等待油门回到最低位自检),oneshot125模式下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也一样,电机没有响应;
改回PWM模式 再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一切正常,再切换回oneshot125模式,一样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客服是我哪里做错了么?怎么解决?

楼主:
客服呢?两天了给个回应啊

网友A:
我也一样遇到了同样问题 以前用CC3D没问题  换F3了oneshot125就不能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有 我朋友说研究这个还有意义咯 我也觉得有道理 现在都是mutlsoht了 这种12a已经淘汰 如果有办法还请楼主不私藏

楼主(2016-08-16):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遇到了同样问题 以前用CC3D没问题  换F3了oneshot125就不能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有 我朋友 ...

没有搞定,qq联系了客服,说需要返厂重刷固件,但是我已经焊上了,试过通过飞控刷固件,后来发现emax blheli 12a不支持飞控刷固件,现在还用pwm信号飞着。

网友A:
这个12a电调我能用了 F3用beta flight 3.0的固件  用地面站1.7.2 beta的 在基本设置里选one shot125 在下面有个pwm的选项开关 打开  “400” 也可以用默认就好 哪里也可以改到你更大的数值我的改到900还能有响应 正常工作 到1000就不能做行程校准了 好了可以校准了 也就可以用了 不过上电后没有操作的时候马达间歇性跳转还是存在的这个我没去管他 不影响愉快玩耍就行

楼主(2016-09-20):
引用 网友A:
这个12a电调我能用了 F3用beta flight 3.0的固件  用地面站1.7.2 beta的 在基本设置里选one shot125 在下面 ...

谢谢分享,学习了,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