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求指教精灵3a,兴趣点环绕飞行操作步骤

楼主(2016-07-14):
刚才上一贴,忘记飞机型号了,谅解。请老鸟指点指点,先拜谢咯

网友A:
先标定环绕中心点,然后确定环绕半径,接着就可以爽了

网友B:
需要更改下飞行模式的,F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标定环绕中心点,然后确定环绕半径,接着就可以爽了

按老师你所说的来操作是得要先把飞机飞到一定高度,然后在拉远和遥控器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半径吧?再就是这些操作否得要从APP里打开兴趣点环绕功能的界面里来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更改下飞行模式的,F档位

这点我倒是略知一点,就是不太明白,设置环绕点的半径怎么设置,要从APP打开兴趣环绕点功能界面里来设置吗?

网友C:
飞机升到10米以上,打到F档,选择环绕,先确定圆心,再确定半径,再确认顺时还是逆时转,速度,返高高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升到10米以上,打到F档,选择环绕,先确定圆心,再确定半径,再确认顺时还是逆时转,速度,返高高度等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老师你所说的来操作是得要先把飞机飞到一定高度,然后在拉远和遥控器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半径吧?再就是 ...

是的

网友:
直接上大疆官网看教学视频,有热点环绕的。
飞机一定要在空旷的环境下进行飞行,高度高于十米。
然后把遥控器档位拨到F档,你就会发现APP会弹出智能飞行的功能。
之后就是设定圆心和半径了。最好看看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