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6-07-14):
下载的英文版不知道对不对  一直显示通讯断开不知道怎么回事。手里有ysx6安卓版地面站的前辈请给一份  急等

网友A:
我看你蓝牙没开啊,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蓝牙没开啊,怎么连的

蓝牙怎么连的?和数传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怎么连的?和数传连?

飞控上电就有蓝牙,跟数传没关系,集成在飞控里的,你开蓝牙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电就有蓝牙,跟数传没关系,集成在飞控里的,你开蓝牙搜索一下

开了蓝牙有什么用?刚才搜索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电就有蓝牙,跟数传没关系,集成在飞控里的,你开蓝牙搜索一下

地面站连接数传wafi能连上 但是一直通信断开 地图看不到

网友:
我用过双子星飞控,他飞控里面是集成蓝牙模块的,直接连接手机的。
不知道YS X6里面有没有,如果支持手机地面站的话就应该有

网友:
sorry,记错了是WIFI,不是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连接数传wafi能连上 但是一直通信断开 地图看不到

你试试PC版的是不是正常,排除wIfi模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PC版的是不是正常,排除wIfi模块问题

手机地面站连接不上  只能连接数传waifi  数据好像连接不上  我在试试pc版吧

网友:
看看WIFI模块的模式设置是否正确,上零度网站下载WIFI配置软件,把WIFI用COME线边上电脑,重新配置一下,要是还不行,就是WIFI坏了,淘宝上再买个三方的吧,不贵一百多

网友:
lz加我517529872发你

网友B:
检查wifi模块与飞控的连接数据和地有没有接反成PC模式。另外从LZ的截图看,LZ你并没有打开手机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wifi模块与飞控的连接数据和地有没有接反成PC模式。另外从LZ的截图看,LZ你并没有打开手机的wifi...

就是手机wifi打开连上数传之后  能连接上但就是没数据   一直通信断开  而且飞控led灯不亮    飞控好像是不自检了?现在都还没搞懂

网友C:
不知道插上附件没有!http://pan.baidu.com/s/1kVCo82z

http://pan.baidu.com/s/1pKFTVZH

http://pan.baidu.com/s/1eR5wVaq

http://pan.baidu.com/s/1hrD0u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插上附件没有!

请问插什么附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插什么附件啊?

就是地面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地面站哈

插上了啊   能链接数传 就是没数据    led灯不亮  飞控不自检 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了啊   能链接数传 就是没数据    led灯不亮  飞控不自检 怎么搞?

我的意思是给你地面站软件,用的是百度云的地址。你是成都双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给你地面站软件,用的是百度云的地址。你是成都双流的?

双流?不是    你有这个飞控地面站吗  帮忙发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