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板 还是要 慎用 的

楼主(2016-07-14):
保险丝  没断

网友A:
为什么烧掉的,充电器和电池有没有事

网友:
这种并充板本来质量就插,薄薄的一层电路导电膜

网友:
我去,烧成这样,质量太差了吧,我以后也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烧掉的,充电器和电池有没有事

不明原因,电池鼓了  充电器 没事

网友:
我用的是凯旋的并充板,用的艾迈思的插头,平时都是用20A的电流充电,目前没出现什么问题。不知道楼主买的是多钱的并充板

网友B:
平衡头烧过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充电一定要有人在呀!

网友C:
今天拍一个,关于插头温度的片子,xt60正品插头温度在370度以内都是没问题的,看融化的样子,起码在450以上了。阻燃不错要不早着火了。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B:
并充,就是把全部电池并联接在一起充电,这样有个坏处,就是一组电池电压高的会向电压低的电池放电。即如果并充电池中有一组电压比较高,这组电池会以最大的电流向最低那组电池放电。会造成电池组之间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拍一个,关于插头温度的片子,xt60正品插头温度在370度以内都是没问题的,看融化的样子,起码在450以上 ...

新板子  头一次用  想不出来自己哪里操作会短路,应该是板子问题吧   后来又买了一个  一直用了很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板子  头一次用  想不出来自己哪里操作会短路,应该是板子问题吧   后来又买了一个  一直用了很久没问 ...

这种板子,成本很低,最贵的就是插头了。这种东西少用为妙

网友:
质量差的插头接触不良发热

网友:
充电应该有人看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原因,电池鼓了  充电器 没事

电池放半个小时冷却,然后再平衡充电。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源线出问题了!

网友:
并充板还是少用为好,并充的电池如果差异较大时很危险。

网友:
你居然在这里,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