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T9吗? 问下亚拓原装定速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6-07-14):
如题  不太会弄   怎么弄也定不上   还是遥控器就不行?
线插到几通上? 遥控器怎么选  还有个正负呢

网友A:
我用AT9飞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T9飞550

定速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速怎么设置?

我油门设成的一条直线,电调设的定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油门设成的一条直线,电调设的定速模式

额  好吧 我油的  回来也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好吧 我油的  回来也试试行不行

请问你定速器所附的两颗磁铁是否已安装上了?
是装在离合器罩上还是大齿盘上?
是否转一圈,定速器会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