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增程的问题。

楼主(2016-07-14):
想要飞机飞的远,需要遥控、数传、
图传
都增程。
3-5公里能达到吗?
用哪家的方案好?

网友A:
一般好点的遥控都能3公里范围,图传欧姆威1w用棒子做接收天线最远我试过6公里

网友B:
细节?有木有?

网友C:
你换个平板接收天线就知道了。

网友D:
遥控433稳妥妥的

网友E:
我的天9都2公里才失控。433增城20公里无压力

网友F:
3-5公里没啥难度吧!30-50公里倒是要好好琢磨下!

楼主:
我这遥控没多大问题
主要是图传和数传的距离

网友G:
平板433,50K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平板接收天线就知道了。
是不是光换个平板天线或者三叶草天线,就能增加很多距离,不用加增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