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 螺旋

楼主(2016-07-14):
大家注意了,定高定向了视线也不要离开屏幕,(7月20号)今天低空又螺旋了一次,可能小油门飞控修正拉升降舵大,失速进入螺旋的

网友A:
一波三折
还好能救出来
估计飞手都吓尿了

网友:
是测试吧

网友B:
极限高度了,收油就失速了。而且浆也有点吃不到风了

网友C:
怎么回事?正常航行着怎么就螺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极限高度了,收油就失速了。而且浆也有点吃不到风了

请问这大概多高?固定翼最高就这样?录像中是怎么时速的?是不是高空空气稀薄了应该加大油门才行?

网友D:
这最高飞了多高?

网友E:
飞这么高螺旋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飞机不解体,速度起来了一把就能改出吧?

网友:
高度几K了?

网友F:
是不是逆风速度太低所以失速螺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
还好能救出来
估计飞手都吓尿了

哈哈  还没到那地步

楼主:
不是测试,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高度了,收油就失速了。而且浆也有点吃不到风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有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事?正常航行着怎么就螺旋了?

等高手指点,可能有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大概多高?固定翼最高就这样?录像中是怎么时速的?是不是高空空气稀薄了应该加大油门才行?

高2.5,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数据记录,速度好像4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最高飞了多高?

高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这么高螺旋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飞机不解体,速度起来了一把就能改出吧?

还好加大油门改出来了,机翼强度还可以,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逆风速度太低所以失速螺旋了呢?

好像不是,逆风时最低速度是8,也没失速,当时好像速度40以上,可能遇见气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逆风时最低速度是8,也没失速,当时好像速度40以上,可能遇见气流了

嗯,这很有可能,40的低速很受气流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有气流

高度太高,你仔细听可以听见风在失速前面浆都吃不到风了,然后失速前一刻浆加快转速了,然后就失速了,你这么高的的高度气流稳的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大概多高?固定翼最高就这样?录像中是怎么时速的?是不是高空空气稀薄了应该加大油门才行?

高度不能瞎说,免得害楼主,空气稀薄就要加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太高,你仔细听可以听见风在失速前面浆都吃不到风了,然后失速前一刻浆加快转速了,然后就失速了,你 ...

你是说,第二次失速前有一段我没给有看看什么情况,油门给到40多不一会就螺旋了

网友G:
楼主说一下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一下配置吧

朗宇2814   1000KV,天行者80A电调,10×5桨,4S  12000电池

网友H:
我怎么感觉似乎不是气流的问题,如果是气流的问题,螺旋应该会带侧翻,头不会保持往下滚,而且飞机不会自旋得这么快(除非舵面反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感觉似乎不是气流的问题,如果是气流的问题,螺旋应该会带侧翻,头不会保持往下滚,而且飞机不会自旋 ...

没发现舵机有问题,还能飞控么

网友I:
好好飞着 怎么就螺旋了呢~~~

网友J:
这是想飞向太空吗。

网友K:
感觉你是故意裸着玩的。,,,,,高度感觉3以上了。

网友L:
是练习螺旋改出呢吧,细述一下操作方法·········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好飞着 怎么就螺旋了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想飞向太空吗。

看见云层了,就飞高了点

楼主:
是侧风,风向来自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你是故意裸着玩的。,,,,,高度感觉3以上了。

真不是,还没那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练习螺旋改出呢吧,细述一下操作方法·········期待中-----------

不是练习意外,加大油门,拉升降舵,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练习意外,加大油门,拉升降舵,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M:
本人也有双子星,也同样螺旋过,想问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和4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这么高螺旋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飞机不解体,速度起来了一把就能改出吧?

是的,就怕没出来前飞机承受不了坏了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控和433呀,什么配置呀

引用 网友M:
本人也有双子星,也同样螺旋过,想问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和433

F2飞控和非凡433,在好小子1720上用了一年了,没出现过问题,就安装在双子星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人也有双子星,也同样螺旋过,想问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和433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控和433呀,什么配置呀

引用 网友M:
本人也有双子星,也同样螺旋过,想问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和433

网友M:
我用的果子飞控和MFDLINK,当时不知道原因,后来才知道是433的原因,这一原因果子家也公布过了,也就是433的开机顺序。害我损失40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果子飞控和MFDLINK,当时不知道原因,后来才知道是433的原因,这一原因果子家也公布过了,也就是43 ...

啊,螺旋没改出来么?我现在地面加装了C-DVR记录一下飞行数据,看看螺旋时是什么情况

网友M:
引用 楼主:
啊,螺旋没改出来么?我现在地面加装了C-DVR记录一下飞行数据,看看螺旋时是什么情况

433出问题了,失控但却不进入回家模式,直接在3公里外2000米高螺旋亲吻大地!手动模式也控不了,平衡模式和回家模式也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433出问题了,失控但却不进入回家模式,直接在3公里外2000米高螺旋亲吻大地!手动模式也控不了,平衡模式 ...

啊,那天我的螺旋时我用了一下自动返航,以为能出来呢,不好使改不出来,只能手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啊,那天我的螺旋时我用了一下自动返航,以为能出来呢,不好使改不出来,只能手动

恩,螺旋时是需要切手动,俯冲几秒以后再打舵才有舵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恩,螺旋时是需要切手动,俯冲几秒以后再打舵才有舵效

是的,你现在飞什么机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现在飞什么机型

现在玩第一视角了,不飞航拍了,没场地,我们这边一个民用机场一个军用机场,根本没地方高飞,载机用的斯卡斯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玩第一视角了,不飞航拍了,没场地,我们这边一个民用机场一个军用机场,根本没地方高飞,载机用的斯 ...

网友N(2016-12-26):
感觉是右侧动力消失,用桨夹的么?检查一下是不是打滑导致左右出力不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是右侧动力消失,用桨夹的么?检查一下是不是打滑导致左右出力不均衡

如果一边桨失灵了 那么就改不出来了,加大油门转的更厉害。感觉是楼主故意的,如果遇到气流飞机当时应该不会那么稳

网友O:
请问楼主的双子星怎么涂装的?很漂亮。是刷的丙烯还是喷的什么漆?

网友:
明显是飞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是,还没那胆量

4K

网友P:
飞机很漂亮,是怎么挂在墙上的

网友:
用飞控的双发混控功能呗

网友Q(2017-04-24):
我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每次手动都没挽留回来。最后手动降落伞救了一命,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R:
你机翼是不是四个螺丝孔装螺丝了?这里只需要一颗手拧螺丝,双子星不会出现任何状况下的螺旋,如果装了,注意看你的碳管,应该已经裂开,机翼受力就会弯曲变形导致螺旋,久了就断会解体
来自微站

网友S:
有可能是高空空气密度降低,飞机速度、重力不变,飞机升力下降,于是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机翼是不是四个螺丝孔装螺丝了?这里只需要一颗手拧螺丝,双子星不会出现任何状况下的螺旋,如果装了,注 ...

我的4颗螺丝没装。高度200左右。螺旋。。。

网友T:
视频要关掉了,不然有免费茶喝

楼主:
引用 网友P:
飞机很漂亮,是怎么挂在墙上的

墙上装了个架,挂在前起落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每次手动都没挽留回来。最后手动降落伞救了一命,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降落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机翼是不是四个螺丝孔装螺丝了?这里只需要一颗手拧螺丝,双子星不会出现任何状况下的螺旋,如果装了,注 ...

那四个螺丝呢,我的机翼链接就一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可能是高空空气密度降低,飞机速度、重力不变,飞机升力下降,于是失速。

低空也螺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视频要关掉了,不然有免费茶喝

哈哈

网友:
那可能是和飞机设计有关系,飞机本身上反角较小,轴向偏转后恢复平衡能力弱,加上重心与升力中心重合较近,更加不利于偏转后的恢复,在飞机较重情况下,一旦偏转升力下降很多,于是下坠螺旋。

网友(2018-04-19):
近来复看您的视频,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注意到飞机两次在螺旋下坠前,电机的声音明显降低,说明您是操作降低油门,所以飞机会降低飞行速度,进而升力降低,如果您的飞机很重的话,此时的重力是大于升力的。必然会螺旋下坠。

网友:
我回想起以前我的FPV飞机也很重,我在平衡模式下执行自动返航,飞机转弯时会垂直向下俯冲,很吓人,但俯冲十多米后飞控会自动将飞机拉起来。我当时也是很迷惑困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还猜测是飞控设计的问题。后来终于想明白是飞机转弯倾斜升力下降小于重力,当然垂直俯冲。我想您用的是手动模式吧,不然飞机怎么会俯冲那么久都拉不起来?如果是平衡模式,应该俯冲一下飞控就能拉起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