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14):
请教各位电调问题。我有几个电调,飞机通电,然后关遥控后,电机会发出嘀嘀嘀的失控寻机报警,有些又不会。是遥控设置问题还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本身电调有就有,无就无呢?请教。

网友A:
首先是不应该在飞机通电的时候关控。失控报警声音和电条型号有关(通常不可设置)详情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不应该在飞机通电的时候关控。失控报警声音和电条型号有关(通常不可设置)详情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不应该在飞机通电的时候关控。失控报警声音和电条型号有关(通常不可设置)详情说明书

谢谢提醒,我现在在一片稻田上空飞,有时机掉人稻田无响声很难找,我是希望调成能发声用来寻机用的。

楼主:
为何有个电调方在mc6能响,放天地飞又不响呢?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现在在一片稻田上空飞,有时机掉人稻田无响声很难找,我是希望调成能发声用来寻机用的。

电调才多大声?而且大多数调不出来。寻机可以用个遥控BB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有个电调方在mc6能响,放天地飞又不响呢?奇怪

MC6应该是失控时不发信号
,天地飞失控时发送0信号(电调以为你天地飞没推油门而不是失控)

楼主:
bb可以控制发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