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续航能力

楼主(2016-07-14):
我的250穿越机,配置银燕1806电机,20A电调,2叶5040桨,CC3D控,3S 2200电池,飞机带有图传,但是没有接电,没有用。每次飞行只能飞3分钟。求大神帮我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机换2204的吧

网友:
电池啥品牌的?没充满吧

网友B:
电压从多少到多少?什么电池?电池多少C?飞完之后电压回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从多少到多少?什么电池?电池多少C?飞完之后电压回升有多少?

电压从12.6到11.多,我随时插起BB响,飞3分钟,就报警。是25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从多少到多少?什么电池?电池多少C?飞完之后电压回升有多少?

电池有狮子和格式还有一块杂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从12.6到11.多,我随时插起BB响,飞3分钟,就报警。是25C的电池。

一般放到10.5没啥问题,下来之后应该有电压回升,回得多么?

网友C:
如果格式电池放到3.7也是3分钟的话就是飞机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调太耗电,低端货吧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飞完,用充电器看充进多少毫安时来判断,电池内阻不同设定报警电压也就应该不同,我2206电机 整机700克 3S 2200毫安时的电池,普通飞行6分钟左右充进1600毫安时的电

网友:
换电机,2205

网友E:
整机总重量多少?5040桨是尖头还是平头?
悬停油门?%
BB响告警电压设了多少?
飞行下来电机以及电调的温度在什么范围内? 补充这些数才好进一步判断

网友F:
换2204电机,电池换1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放到10.5没啥问题,下来之后应该有电压回升,回得多么?

回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2204电机,电池换1500mah

你觉得是电机太小的原因,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放到10.5没啥问题,下来之后应该有电压回升,回得多么?

回了之后,继续飞,BB响还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格式电池放到3.7也是3分钟的话就是飞机的问题了

对啊,,飞机哪里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机总重量多少?5040桨是尖头还是平头?
悬停油门?%
BB响告警电压设了多少?

重量300克,油门70%才能起飞和悬停。尖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机总重量多少?5040桨是尖头还是平头?
悬停油门?%
BB响告警电压设了多少?

电压设的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飞完,用充电器看充进多少毫安时来判断,电池内阻不同设定报警电压也就应该不同,我2206电机 ...

我的B6冲电器,怎么看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2204的吧

好的,试试

网友:
觉得是你的电池放电不行了,换1500的吧,起飞重量400-500g怎么也能飞6-8分钟。

网友G:
设3.5报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3.5报警就行了

好的。。

网友:
电机小了,换大电机,电调换不带bec的最新的电调,效率高一些,再说了,你如果暴力飞,3分钟已经很好了。另外穿越机一定要保留电量,要不掉下来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300克,油门70%才能起飞和悬停。尖头桨

   300克是不含电池的重量吧,3s2200电池至少170克,悬停油门过高说明动力装置不匹配,如果飞一电下来电机温度没太多升高,可以考虑做以下改动:
1.换桨,换5045平头桨
2 减重 主要是电池,换1500-1800mah的电池试一下,在自重较大的时候重量增加越多能耗增加会更剧烈,有时候实测2200的反而不如1500的续航长。
3.BB响报警电压可以适当降低,一般为3.3——3.5V。
对于高达70%的悬停油门始终不理解,建议查一下电机参数,70%左右拉力是多少,另外cc3d调参里挨个校准电机最小启动脉冲那里考虑重新设置一下,尽量用最小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B6冲电器,怎么看毫安时

  充完会有一个总电量(单位是mah)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完会有一个总电量(单位是mah)

电机温度,还能接受。不需要换电机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温度,还能接受。不需要换电机嘛

  电机不过热说明没有过载,可以继续使用,常有说法认为1806的动力小于2204,其实两者差不多,可能1806稍重。
电机的动力可简单估算为(KV相同的情况)1806 =18*18*6=1944; 2204=22*22*4=1934 几乎一样,这里不考虑到材质和加工工艺的差别。

网友:
很明显。。。。换主流电池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内阻太大了,电流一大电压就降的特快,换颗好一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
我也搞不懂,同一套动力,280上悬停12分钟,270上悬停5分半,210上悬停4分半

网友I:
只要PID里把D值调低点 就不耗电了 一定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PID里把D值调低点 就不耗电了 一定起作用

可不可以详细点我是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有狮子和格式还有一块杂牌

动物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