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问题,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6-07-14):
问下大神们,想买做一台越野车用油电混控,发动机和发电机再加电瓶是什么关系,一般怎么个机械连接,线路怎么连接,假设买个10马力发动机,该匹配个怎样的发电机,和多大电瓶,什么地方应该设开关,一点都不懂,哪位大神难呢过教教我,越详细越好,带图片最好了。本人电话18633039520,qq295490283   求联系,

网友A:
10马力的发动机大概是7KW的输出,假设你买一台7KW的发电机那么规格如下
汽油机:420cc左右的排量,85kg左右的重量
柴油机:500cc左右排量,110kg左右重量
发电机输出的都是交流电,再整流成直流电就是310V多点
假设用12V铅酸电池,一共需要26节串联
一节12V15ah的电池4.2kg,26节就是109.2kg
再要加上驱动车的电机,假设用一台7KW电机驱动整车,
300V 7KW的直流电机重量大约40kg
这还不算变速箱,不算传动,悬挂,车架,底盘,电控等等东西
光是这个油电混合的引擎已经200多kg了,和BMW R1200RT摩托车差不多重了
你确定还要做下去么?

网友B:
做一台还不如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马力的发动机大概是7KW的输出,假设你买一台7KW的发电机那么规格如下
汽油机:420cc左右的排量,85kg左 ...

发动机排量和发电机规格,还有电瓶的大小有什么算法吗,还有他们的电路是怎么个接线关系,具体接线,有图最好了,变流器得买规格规格的,能具体说明吗?

网友:
这么简单,买个老年混动车就行,绝对比你做的强,哈哈。一点都不懂做毛线混动啊。

网友C:
买个算了,做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台还不如买一台!

做的决心已经出来了,做是肯定的,求大神,告诉怎么做,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算了,做起麻烦。

麻烦肯定会遇到的,做了就会懂得更多,不做永远不会,求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没技术造的东西起点高啊!不可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