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修复后无限金鱼尾

楼主(2016-07-15):
7.2炸坏双侧板 此次修复更换了侧板电池板 主轴横轴尾轴尾中联 尾管传送轴 螺距拉杆,然后开始出现金鱼尾 经检查大桨重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都一样 尾桨也相同,无双桨 双推顺滑无比 整机震动值平均200,陀螺为mini vbar且陀螺参数变化对金鱼尾毫无影响,一个通宵都没能找到原因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

我上午拍个视频

网友B:
有模友说过,金鱼尾百分之90都是尾桨问题导致。我的500L折腾了很久,终于发线是推力轴承装反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友说过,金鱼尾百分之90都是尾桨问题导致。我的500L折腾了很久,终于发线是推力轴承装反了一片。

尾桨夹整个拆下来换的尾中联 推力反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桨夹整个拆下来换的尾中联 推力反不了

呵呵,要定下心,仔细的找,会柳暗花明的。我断断续续折腾了3个月。重装旋头,尾桨,尾波。换了所有轴承,换了横轴,尾轴,换了陀螺,换了尾舵机,最后换了斜盘舵机,结果是金鱼依旧。重新回头想模友们的话,再次打开尾桨夹,有个推力圈反了,就这样,一切搞定了。哈哈,太折腾了,想想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要定下心,仔细的找,会柳暗花明的。我断断续续折腾了3个月。重装旋头,尾桨,尾波。换了所有轴承 ...

问题解决,尾中联两个螺母和尾桨的两个螺母长相一样但重量不同 两两同重,重新配对后问题解决,感谢帮助

网友:
感觉还是螺丝重量好把握点。

网友C:
金鱼尾是快金鱼还是慢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是快金鱼还是慢甩。。。。。。。。。。。。。。。。

快速的小幅度,不过已经治好了

网友D:
怎么查到螺丝的重量不一样

网友:
我操,这个金鱼尾确实奇葩,居然是螺母的原因。又涨见识了

网友:
总要有个理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查到螺丝的重量不一样

我只拆了尾桨螺丝 两边的螺丝加螺母不一样重 单称螺丝一样重 所以就发现螺母重量不一样 又想到把中联螺母拆了称称 于是就发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拆了尾桨螺丝 两边的螺丝加螺母不一样重 单称螺丝一样重 所以就发现螺母重量不一样 又想到把中联螺母 ...

两边想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边想差多少

0.18

网友:
相差0.18影响这么大

网友E:
和重量无关
估计楼主之前尾桨夹连接尾中联的螺母 螺母底下的垫片没有放到位
导致旋转起来后 变距不顺
现在把螺母换回来 应该也不会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重量无关
估计楼主之前尾桨夹连接尾中联的螺母 螺母底下的垫片没有放到位
导致旋转起来后 变距不顺

不存在这种问题 不是新手了这些通通都会检查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