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电调是否可以安全驱动低 KV 电机?

楼主(2016-07-15):
标题有点泛,其实我想问,新出的穿越机电调,是否只能用在穿越机上?
可否在参数达标的时候用在大型(相对于穿越机)航拍机上?

比如新出的很多微型穿越机电调,体积就拇指大小,几克重量,耐电流都是30A,35A,自带高规格芯片,可以驱动2000+kv 的电机
如果用在大一些航拍机上,可以偷轻很多,安装布局也简单,碳管内置或中心内藏。

穿越机电调做的超小是技术进步,还是在某些指标上缩水达成的?

比如某牌的 30A 普通电调和微型穿越机 30A 电调对比:
普通电调有巨大电解电调,有巨大的散热片,宽松的元件布局;
穿越机电调无电解电容,无散热片,紧凑的双面元件布局。

工况对比:
航拍机,500-900kv 电机, 3s-4s 电压, 20min+ 飞行时间
穿越机,1900-2300kv 电机,3s-4s电压,3-5min 飞行时间

玩了很久的多轴,可对一些基本概念还是很模糊,望模友指点。

网友:
好问题,我还没想到这个。
等回答

网友A:
个人觉得电调只要散热得当,同样30A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在航拍机上,我就是用猛禽电调的,很给力,如果用好赢铂金电调重量会增加4倍

网友:
不要纠结电容,没啥用就数据好看些

网友B:
之前有把bl电调装到650上,用着飞两次没问题,后来咨询了卖家,说不建议,不靠谱!又拆下来了。不过真心希望可以用,小巧布局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把bl电调装到650上,用着飞两次没问题,后来咨询了卖家,说不建议,不靠谱!又拆下来了。不过真心希 ...

为啥不行呢?

网友C:
据说blheli电调对底kv的电机会出现不妥协(desync)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用simonk的迷你电调。很多人在用在航拍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blheli电调对底kv的电机会出现不妥协(desync)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用simonk的迷你电调。很多人在用在 ...

不太懂,simonk是指芯片吧?blheli是指软件吧?两者会并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blheli电调对底kv的电机会出现不妥协(desync)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用simonk的迷你电调。很多人在用在 ...

比如 emax 的simonk 12a blhel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simonk是指芯片吧?blheli是指软件吧?两者会并存的

两者都是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行呢?

卖家只是说不靠谱,估计稳定性不够理想吧,看参数介绍也都是小轴距的。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电调只要散热得当,同样30A应该没问题。

我咨询了一个厂家,同样回答主要问题也是散热。

网友:
8个SUNRISE SLIM 30A OPTO BLHELI,吊7kg机器没问题,电机KV340

网友D:
穿越机电调说明书多数会强调没有散热片不建议用在大轴距的多轴。不过我自己加电脑散热片一样用在600轴距四轴,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电调说明书多数会强调没有散热片不建议用在大轴距的多轴。不过我自己加电脑散热片一样用在600轴距四 ...

理论上大飞机飞的柔缓,电流更低,应该更不会过载;我已经在350轴距9寸桨测试过了,悬停半小时没啥问题

网友:
blheli simonk 都是固件而已 论坛里面少见有人用blheli suite的这才是blheli 最强大的功能 还有直插USB绕过飞控的belheli passthrough
散热是问题 包括马达
bliheli里面的配置不能选到穿越机的功能
现在用hobbyking 的Afro ESC  刷blheli 2kg4s 700KV 3kg6s 370KV 都跑得动 一点都不热

大飞机bliheli 里面PWM frequency 里面推荐选low(默认)  lightdumped是带主动刹车的 穿越机实用而且特别省电 但是到了大航拍机结果就是上下跳 基本无法定高
还有motor timing 小电机timing可以选low 大电机默认推荐选medium 这个选项和磁场变化时间有关 大飞机这选项如果选太低 飞机也是上下跳 马达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