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练习中的困惑,纯技术讨论贴

楼主(2016-07-15):
最近开始练习自旋翻,其实并没有渴求短时间内有什么成效,只是试探性得开始这个动作的练习,每天模拟器中,除了必然要练的正倒悬停和自旋等基本动作,就是做做钟摆刷锅和彩虹什么的,最近加入了自旋翻的练习,陡感自旋翻这个动作难度系数远超钟摆刷锅和彩虹。
目前自旋翻体会如下:
1、通过视频学习,发现自旋翻的翻转手法并非唯一,貌似至少有三四种翻法。采用什么手法的比较多?主要指美国手右手手势。
2、我觉得自旋翻最关键的是翻滚以后的大桨面必须与地面平行,这点我有时能做到,有时又做不到,我觉得还是右手手法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右手手法到底是如何的?
3、问一下各位高手,自旋翻过来以后,是否你们会发现大桨与地面不平行,然后根据自旋的情况迅速打舵做调整?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也许是我自旋还没完全过关就开始自旋翻了吧。
4、大家已经练成自旋翻的花费了多久时间?是否以年记得?
此贴纯技术交流,要喷我不按部就班练习的就免了,因为悬停自旋航线是我每天必练的功课。
我才刚开始练习自旋翻,也许体会还不够深,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大桨就像个地球仪与地面的角度不停发生变化,怎么可能一直平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就像个地球仪与地面的角度不停发生变化,怎么可能一直平行呢?

指的是翻到位以后是平行的,总有一个时候,大桨是与地面平行。

网友B:
你都开始练这个了,咱俩同一时期入的,我还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开始练这个了,咱俩同一时期入的,我还在悬停

悬停不能停,这是每天都会练的项目。

网友:
翻过来多赚几圈就平了

网友:
反正我练了快一年了还没练好 主要是基本功太差  越级打怪

网友:
对的,翻到位以后,有一瞬间大桨和地面是平行的

网友C:
通常是第一圈翻到位,第二圈修平後就立刻翻回去了
如果想秀一下就會多繞一圈再翻,不過這樣不美,所以大多是倒兩圈+正兩圈為一個動作循環
看過高手飛的一圈翻就能定點了,而且還是連續動作.

网友D:
所有动作的精髓都在于修正,没有完全平行的,不修正指望一次翻过去就是平行的那不可能的,即使蒙出一两次也毫无意思,只有在无数次的修正练习练习后才可能把桨翻的近似平行,这个不叫什么厉害,只是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第一圈翻到位,第二圈修平後就立刻翻回去了
如果想秀一下就會多繞一圈再翻,不過這樣不美,所以大多是 ...

我感觉只要遥控器右摇杆连续转两个1/4圈就能翻过来,不过这个转摇杆的方法貌似我看过有几种,都不一样。

网友E:
刚开始练就想着右手画圈就是在偷懒。 先练分解动作和半圈自旋翻。
我基本功好,两个月就成了

网友:
自旋翻,就是自旋的过程中完成翻的动作,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练习,那要很长时间。翻立90度,做自旋一周,再翻躺后90度。三个动作熟练贯穿,自然就会在翻立90度的同时,做旋转一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练就想着右手画圈就是在偷懒。 先练分解动作和半圈自旋翻。
我基本功好,两个月就成了

了解,感谢忠告

网友:
我一直练的是单圈的自旋翻,其实就是节奏问题,尾巴和翻转平面一定要踩到点儿,如果尾巴到位了机身还没到对应的位置那么尾巴速度就放慢点,同时右手打舵就要跟上,想翻的平正翻倒左手最后小半个圆最关键,可以到这个位置左手自旋和右手画圈的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就挤出来反应的时间给你做最后的修正

网友F:
如果想翻过来了再去修平就有点走了绕路了,一定是在翻的过程中控制好自旋的速度配合右手翻倒的一瞬间修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翻过来了再去修平就有点走了绕路了,一定是在翻的过程中控制好自旋的速度配合右手翻倒的一瞬间修平

我也感觉右手速度和左手速度需要配合好才能翻得准。

网友:
楼主需要循序渐进,先练自旋圆周航线,不只是模拟器里

网友:
基本功不到家,在转个几个月就行了

网友G:
如果是左旋定点自旋翻,可以分解练习从正飞对尾悬停开始,前翻、旋90度、右横滚、旋90度、后翻、旋90度、左横滚、旋90度,回到起始点

网友H:
多练习模拟器 啦  多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练习模拟器 啦  多看视频

恩,每天都在练,相信会有成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左旋定点自旋翻,可以分解练习从正飞对尾悬停开始,前翻、旋90度、右横滚、旋90度、后翻、旋90度、左 ...

天籁兄,我就按你给的这个步骤练,但练了快一年,没什么效果。现在决定把正倒自旋圆周航线飞出来再说

网友J:
表示日本手,没有捷径可走,就是看姿态修正,可以做到转换点和地面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表示日本手,没有捷径可走,就是看姿态修正,可以做到转换点和地面平行。。。

我感觉转起来真的来不及有意识的修正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把凤凰的模拟速度调成125%,再正飞对尾,向前翻,转180度,倒飞对头,向前翻,转180度,如此反复,有奇效

网友K:
天天圈就行了,我都花了好长时间了,就等自平陀螺仪升级好就真机开始练了

网友L:
自旋翻我也是練很久才練成...但是~現在為了要能全速自旋的自旋翻,又進入了無底深淵...
基本上~自旋番分為幾個組合動作:

1,正倒飛的自旋
2,翻的時後~帶入自旋的動作=一邊翻,一邊自旋
3,有分~前後左右起始翻~分別翻向4面

1~大槳面與地面不平行~就是正倒飛自旋練的不夠,無法即時修正修平~~~改正方法 : 練習自旋航道~增加尾舵自旋速度來練習。
2~自旋翻过来以后,是否你们会发现大桨与地面不平行,然后根据自旋的情况迅速打舵做调整?~~會~但一般只有在多一圈以上的自旋時才會作修正,不修正的話~自旋會偏移~偏移後再翻誤差就很大了!~多一圈以上比較難些~
3~記得我整整半年才算練的比較熟練~但是...這不是說會就會的,因為講究火侯~還有自旋的快慢,圈數等...

大約是這樣~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自旋翻我也是練很久才練成...但是~現在為了要能全速自旋的自旋翻,又進入了無底深淵...
基本上~自旋番分為 ...

0761兄的视频我都看过,飞得很牛逼,宝岛的魔友们玩直机都很认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0761兄的视频我都看过,飞得很牛逼,宝岛的魔友们玩直机都很认真啊

可是在台灣,玩直升機的人越來越稀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转起来真的来不及有意识的修正

多练....都说美国手日本手殊途同归,但是日本手自旋动作真的很难
美国手自旋,12位钟摆入门简单,但是想做标准一样要多练。几百个机时就非常nb了

网友N:
自旋悬停就是舵量小的自旋翻

网友:
基本功要练扎实,才能把自旋翻练好!!

网友:
可以翻平。个人经验可以看浆平面的移动来配合手,飞多了,会有时候感觉手的幅度或者速度不够。浆平面匹配不好。就存在一圈翻不平的时候,
但是可以翻就Ok.。翻平了也会存在细微的移动,这个需要时间积累。。一般要偷鸡的话,定点就最好立马在返回去 。来回对冲移动。

网友:
要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天籁兄,我就按你给的这个步骤练,但练了快一年,没什么效果。现在决定把正倒自旋圆周航线飞出来再说

也许从翻滚开始练习不太适合你,可以换换方式
定点自旋和直航线自旋以及圆周航线自旋要练,很有帮助
我上面的用词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只是我的理解。比如我觉得带自旋的圆周航线实际上是在圆周航线的基础上加入自旋,而不是先自旋起来再走航线……你可以参考

网友O(2017-03-14):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左旋定点自旋翻,可以分解练习从正飞对尾悬停开始,前翻、旋90度、右横滚、旋90度、后翻、旋90度、左 ...

我是这样的步骤练的(日本手),感觉还不错。前期很快飞出来了,但是现在仍在继续练习,因为翻的不够流畅,翻过来定不住,飞机飘的厉害。另外请教个问题:我是正飞对尾开始翻(左方向舵),翻过去后是倒飞对头,这个时候是立即翻还是转一圈修正一下再翻?翻的话是往里翻比较好还是往外翻?谢谢,期待回答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左旋定点自旋翻,可以分解练习从正飞对尾悬停开始,前翻、旋90度、右横滚、旋90度、后翻、旋90度、左 ...

还有个问题就是:(仍然是正飞对尾开始,左方向舵)经过推升降、右副翼、拉升降、左副翼后,飞机由正飞对尾翻过来后是倒飞对头吧?相当于美国手右手转一圈完成正飞对尾翻成倒飞对头?是这样的嘛?谢谢,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N:
自旋悬停就是舵量小的自旋翻

赞同!模拟器里颤颤巍巍的慢速自悬慢慢感觉好像上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是这样的步骤练的(日本手),感觉还不错。前期很快飞出来了,但是现在仍在继续练习,因为翻的不够流畅 ...

翻过来不稳定可以加强倒飞四面悬停和倒飞定点自旋的练习
如果完成半个自旋翻到倒飞对头后感觉姿态不好,可以修正一圈再继续后半个自旋翻,虽然不是标准自旋翻了,但也不要心急继续翻,勉强的动作不好看还容易炸机,等熟练了就不用修正了
这种自旋翻连贯起来实际上是以前滚翻为基础,正确的情况下观察主轴应该始终是垂直前滚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还有个问题就是:(仍然是正飞对尾开始,左方向舵)经过推升降、右副翼、拉升降、左副翼后,飞机由正飞对 ...

看他们美国手飞的,应该是你说的这样画圈,我不会美国手,没有实际体会。日本手看不出什么手型,基本上是乱的,只能看飞机的姿态的情况下练习而不是通过观察模仿别人手上的动作,我觉得更有利于理解自旋翻动作实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他们美国手飞的,应该是你说的这样画圈,我不会美国手,没有实际体会。日本手看不出什么手型,基本上是 ...

对对 赞同 谢谢回复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动作的精髓都在于修正,没有完全平行的,不修正指望一次翻过去就是平行的那不可能的,即使蒙出一两次也 ...

同感,悬停就是动态平衡,纠正太大又要反回来,小机更不能错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转起来真的来不及有意识的修正

要练好,不错舵,然后再无意识的飞,就成功了。

网友:
大神nick maxwell的楼主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大桨与地面不平行,然后根据自旋的情况迅速打舵做调整,是的

网友:
正在练习  坚持就行  多看看视频  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会了~~~~~其实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