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都注意飞机哪个部位

楼主(2016-07-15):
经验交流
扭力吊 需要在头脑中建立3D空间,这个 平常在练习的时候 是注意飞机的哪个部位列?(是在头脑中想象飞机始终正面对着自己好打舵?),好比反面吊的时候,盯着哪里看飞机的姿态,然后在头脑中反应出要拉还是推升降,或者左右打方向?

网友A:
正吊背吊最后扭力滚,舵面怎么动很简单,重要是一个字“练”,等形成条件反射了你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吊背吊最后扭力滚,舵面怎么动很简单,重要是一个字“练”,等形成条件反射了你就成功了。

单吊正反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盯着飞机看姿态,没有捷径多练、练、再练、继续练就成了。

网友:
功到自然成

网友A:
哪就大胆的压副翼转,不练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就大胆的压副翼转,不练怎么会。

网友:
我属于比较笨的,靠想的话没等想清楚飞机早掉下来了,就练吧,练多了就好了,想只想一个概念就好,想到吊,手自己做出吊的反映动作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是看 机尾  顶住 尾部舵面 需要动的方向

网友:
看头比较合适

网友:
四面交替吊,事办工倍。

网友:
严重关注,我吊不好飞机。

网友:
先练正面和背面调整姿态,熟练以后在两个侧面调整姿态。我是这么练的。

网友:
扭力吊没什么捷径,高手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扭力吊时高手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一切调整都是条件反射,眼到手自然就到了。
练、练、练、练到吊机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行了。

网友:
哪能只注意一个部位,要关注整体平衡

只能是先模拟器里在悬停的时候打满副翼,把它想象成滚转的状态,如果偏了就向对应的竖直方向打舵,我是先练蛇滚在练这个的

网友:
真的只有用时间来磊。之前还以为高手不教我 结果2年后才发现。就一个字  练   不急  留空时间够了自然就成了  坚持 你快成了

网友:
坚持,必将会练成

网友B:
没说窍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