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楼主(2016-07-15):
精灵3a
遥控器
信号增程器,在某宝有卖的那样的是否可以起到增程的作用,说是可以达到7公里远的控制距离。是不是如此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增,但没那么远,4公里图传没问题

网友B:
其实主要不是为了真的能飞那么远,而是在你飞1公里左右的时候,信号能够比原天线更加稳定。

网友C:
哪一种啊?

网友C:
高大上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