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分享}GEPRC FX5飞鱼竞速穿越机 / GR2205穿越电机 / 5040*3

楼主(2016-07-15):
自从几星期前装好XR220后 , 开始沉迷正X机架了 , 一直想多装一台 !
正X机架TAOBAO多的是 , 但款式都是差不多 , 前几天找倒一款3D打印机顶的 ,
就是最近老外常用的款式 , 4mm一体板 , 设计来自"鱼" , 有点特色 !!!
因为一直没试过GEPRC的产品 , 就一併连他们的GR2205电机及 5040 三叶桨都买一套来试下 !!!

前天拍昨天就收倒 , 立即开箱

==GEPRC GEP-FX5 飞鱼竞速穿越机 ========

听说GEPRC出口国外的 , 包装不错

独立包装

所有组件 重量 72g

先看3D打印机身顶部 , TPU材料 , 弹性耐炸 , 低风阻鱼型设计 !!!
镜头可调 35-60度 (适合外壳螺丝回定的FOXEER/RUNCAM摄像头)

后有图传天线及接收机天线出口 ,
紧贴底板四边都开了口 , 可给电调走线及高速飞行下带走气流用

3D打印件底部有丝母 , 作固定底板用

正X机型 , 轴距 195mm , 最大5吋桨

3K碳板,一体厚度 4mm , 电机座鱼尾设计 , 亦有保护电机功能

分电板 / 防滑电池扎带 / 电池防滑垫 / 脚架棉块 及螺丝 丝母包 !

分电板,BEC 5V/3A ,12V/500mA , XT60接头

立即试装机架

3D打印件用螺丝固定底板

装机就是这样简单

鱼型设计

听说这类带3D打印机壳的穿越机 ,
会因为高速飞行下气流从摄像头打入机身而造成风阻影响稳定性 ,
这款3D打印机壳底部4方都开了孔 , 应该有一定的通风效果 !

下置电池 , 平衡好

GEP-FX5 飞鱼 FLYFISH 穿越機架開箱完 !

==GEPRC GR2205 2300KV 无刷电机 ========

2205级 2300KV , 4S是必須 , 正反一對裝

带自锁丝母及杯头螺丝 , 杯头螺丝正合我心意 , 不易因落地磨擦而令内六角孔变型

自锁丝母都因应转向而有不同颜色

竞赛版本 , 电机优化油门在 70% 的效率 ,
4S 最大推力 1130g

== GEPRC 5040 三葉漿 ========

有蓝/绿色 选择 ! 这2款颜色很柔和舒服

5吋 5040

正反一对装

PC+碳纖混合材料 ,

孔徑: 5mm , 含3/4mm 槳圈
每片重 3.8g

好了 , 开箱完毕 ,

订了F3 飞控 / RX716 接收机 及FOXEER 新款 HS1190 在路上 ,
等到货后立即装机 , 到时再发装机帖 !

谢谢支持

==================================================
GEPRC/格普 GEP-FX5 flyFish FPV 竞速穿越机架 3D打印 TPU 极轻
GEPRC/格普 GR2205 2300KV 穿越机电机马达 无刷高效 比赛高推力
GEPRC 5040X3 三叶浆 一对正反桨 FPV 高端 动平衡穿越机 螺旋浆
==================================================

网友A:
法师傅这个机架有没有必要打磨下搞水晶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师傅这个机架有没有必要打磨下搞水晶封边

这片碳板感觉可以 , 不用打磨边位已很顺滑
因为这片碳板已是倒角设计 , 所以我打算只用打磨纸轻轻打磨一下就封边算了 !!!
其实所有机架要否打磨封边水晶边都不是必须 , 不弄亦不会对飞行有任何影响 ,
打磨及水晶边只是令所有角都变圆滑 , 手感舒服一点 , 拍照好看一点 !
没要求的话 , 直接快乾胶封边比较实用 , 炸机重击碳板不易爆开

网友B:
法师有来放毒,可恶啊。。。真心想做的你那么多机子能飞得过来吗??飞不过来就出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片碳板感觉可以 , 不用打磨边位已很顺滑因为这片碳板已是倒角设计 , 所以我打算只用打磨纸轻轻打磨一下 ...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师有来放毒,可恶啊。。。真心想做的你那么多机子能飞得过来吗??飞不过来就出一些吧

加1

网友C:
推一個,正好好奇這機架如何
前幾天也才剛組了格普的另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一個,正好好奇這機架如何
前幾天也才剛組了格普的另一款

你那款都是正X机型 , 但上面有碳板结构那款?
因为我早前装了大力的XR220 , 所以那款我没兴趣了 ...
反而这台飞鱼机架 , 更轻量化 , 因为基本结构就是X一体底板+3D打印壳而已
最近几个月国外很多高手都用这款机架比赛 ,
我都想试下用了这款机架是否立即变成高手

网友D:
头罩换成黑色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换成黑色就更好看了

店主透露将会推出其他颜色的3D件
不知有没有迷彩呢 ...

网友:
用的是正X下面不是一體的那一款,用起來還不錯的,那時候這款還沒上不然就買來嘗鮮了

格普 正X

格普 正X

网友:
法师傅装机必顶!从您这学到不少装机技巧

网友E:
摄像头直接固定在头罩上面?会不会拧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直接固定在头罩上面?会不会拧不紧

同问+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直接固定在头罩上面?会不会拧不紧

对, 直接回定在3D打印壳侧面的螺丝孔上 ,
估计没问题的 , 因为老外不少同类款的都是固定在顶壳上,
或者等我这星期装机完成及实测反再报告一下

网友F:
谢谢法师傅,跟着您的走线布局,学习了不少~

我的机器已经拆装了三遍了。。。。  一直在模仿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直接回定在3D打印壳侧面的螺丝孔上 ,
估计没问题的 , 因为老外不少同类款的都是固定在顶壳上,
或 ...

接收跟图传的安装要发点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法师傅,跟着您的走线布局,学习了不少~

我的机器已经拆装了三遍了。。。。  一直在模仿您~

谢谢支持呀 !
走线布局实在要花点心思 , 不同机架设计都不同
所以装机前可花点时间把所有组件拿出来假装一下(不用焊接)
其间可以细心思考所有的走线布局 , 计划好才开始正式装机 !
装机不用急 , 不要想着早上装下午去爽飞 ,
一般我每天装机1-2小时 , 多数都装 3-5天 , 前期假装都会用1-2天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