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下顺时针旋转一下又逆时针,怎么办啊?

楼主(2016-07-15):
本人新手,电机一下顺时针旋转一下又逆时针,怎么办啊?司歌电机都是这样,而且还烫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电机缺相,检查三根线是否有一根断?检查方法,观察电源线是否有断,如无,两两短接,转动电机,观察是否有阻力,无阻力说明有一绕组断路,换电机伺候。

网友A:
四个电机都是这样,是在上了飞控的情况下吗?

网友:
很有可能螺丝顶到漆包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都是这样,是在上了飞控的情况下吗?

对的

网友A: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用的什么飞控?

F3

网友B:
同意5楼说的,飞控信号是不可能改变电机转向的,电机正反转的电调控制的,和飞控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说的,飞控信号是不可能改变电机转向的,电机正反转的电调控制的,和飞控没关系。

注意:他是四个电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楼主写成了“司歌电机都是这样

网友C:
把信号线拔下来 然后单独用遥控器接收机一个一个试 看看,重新刷飞控固件  恢复出厂设置 再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信号线拔下来 然后单独用遥控器接收机一个一个试 看看,重新刷飞控固件  恢复出厂设置 再试试

都试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D:
电机螺丝是否顶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螺丝是否顶到线了

没有啊

网友E:
是不是调参界面这个样子,还是真实这个样子

网友:
可以换电机试试,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调参界面这个样子,还是真实这个样子

调参页面就是这样,实际不知道,实际飞不起来,满油门都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