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漫步者炸机,心中一万中痛加疑问

楼主(2016-07-15):
新机第二次拿出去飞,将首飞的的重心问题,各项批票均已调整好。今天风有点大,带着少少担心第一的起落就爽飞中。第二个起落,感觉信心已不,开始尝试打空翻,第一翻是全油门番没问题 ,一个转后,再迎风打第二个,翻到最高点全收油让下翻,再给油门,此时大风将机吹响左转,我加大油,想顺离天,没想到突然下坠进入自旋,高度不够,想救机已来不及了。一万种痛加疑问讶,之前也试过自旋,但从未试过这样出左跟斗后再入旋的,还望各位老支招,希望杯具不再发生。
?from=s1.8-1-1.2

网友A:
上次你发装机帖时说要看够了再飞,我心里就想:看你能忍多久……,哎,跟我一样,新机不出一周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你发装机帖时说要看够了再飞,我心里就想:看你能忍多久……,哎,跟我一样,新机不出一周必炸!!

机炸了可以修,疑问不解茶饭不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炸了可以修,疑问不解茶饭不思

目测不是失速螺旋,我看像是副翼失效……

网友B: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飞的是轻木330,也遇到自旋无法救机

网友C:
翻跟鬥時,收了油門,失速了。而且這機失速螺旋時,很難拉起。我之前有一臺。油電都改過玩過。也炸過修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跟鬥時,收了油門,失速了。而且這機失速螺旋時,很難拉起。我之前有一臺。油電都改過玩過。也炸過修過。 ...

那是否翻根斗不应收油。其他老模教我收油才能飞到一个漂亮大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跟鬥時,收了油門,失速了。而且這機失速螺旋時,很難拉起。我之前有一臺。油電都改過玩過。也炸過修過。 ...

还有,视频,我是出了跟斗才自旋,而且非常突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是失速螺旋,我看像是副翼失效……

不是副翼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视频,我是出了跟斗才自旋,而且非常突然

我見到你出圓時的速度是比較慢的了。這機的失速點比較高的。我之前臺也失速過兩次炸的。改變炸過一次是飛到電壓低了。就立刻失速了。

网友:
看来玩真机的时候,不能像模拟器里面那样任意收油门啊……
真实航行时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的推力才行……

网友D:
没翻过去,没冲到顶就掉下来了。无速、无舵效。

网友:
楼主广东的。。。听到全程的广府话

网友E:
翻过来时机机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过来时机机不平

机不平是因为大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翻过去,没冲到顶就掉下来了。无速、无舵效。

我是冲到顶收小油门,下滑

网友F:
可惜了装机那么多心血,偶要先静态看够了,飞哈航线,在来翻滚破S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了装机那么多心血,偶要先静态看够了,飞哈航线,在来翻滚破S之类

好吧,你尽情的看我炸鸡,请问要啤酒不?

楼主:
娱乐大家,送上炸鸡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娱乐大家,送上炸鸡照。

看起来LZ机翼没有两片粘一起,俯冲很容易走位,螺旋可能也跟这很大关系。 另外,请问这个飞机重心位置哪个好飞点?

两片AB胶粘死

两片AB胶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LZ机翼没有两片粘一起,俯冲很容易走位,螺旋可能也跟这很大关系。 另外,请问这个飞机重心位置哪 ...

重心我感觉是主翼受力梁向前1cm

楼主:
成功修复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F:
LZ好手艺,完美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好手艺,完美复活

必须滴

网友(2016-08-28):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飞的是轻木330,也遇到自旋无法救机

螺旋时是不是应该加大油门尽力调整方向垂直向下加速,等速度上来了,自然就可以改出

网友:
俯冲状态时感觉机翼好像变形了。。。导致副翼反应非常迟钝。。。所以炸鸡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断电了吧  载荷低的飞机往下一冲就有速度了  应该不会进了螺旋改不出

网友:
如果我说是因为楼主不够细心,将就凑合的心理,导致的炸机楼主是不是不爱听?
1:全程感觉都是在微拉升降在飞,波浪严重。
2:46秒飞机已经将近改平了,此时机翼突然移位。造成炸机。

网友:
安装不细心。

网友:
修回来就好。这飞机还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
楼主,看看你漫步者内部设备摆放图。越详细越好,谢谢咯!!

网友:
楼主和我当时炸的几乎一模一样。我也是漫步者,不过是电动。根本无法改出救机

网友:
机翼给点安装角,感觉还没调试好呢,也没有掌握这机的性能,就盲目的去做动作!炸是最终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