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为什么这么大油烟

楼主(2016-07-15):
话说为什么油动直升机这么大的油烟,不能富氧燃烧吗?还是润滑油的问题?或者用导管把尾气导远一点。比如玩FPV或者那种计算机视觉的无人机就对油烟挺敏感的。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当然不提电动的话

网友A:
不见得都冒烟,至少我现在飞的就一点烟都没有,真的

网友:
有烟才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都冒烟,至少我现在飞的就一点烟都没有,真的

你飞的是载人机吧……

网友:
一般油直都是甲醇机的……两冲程……这种发动机注定了就是高功率高污染的……

网友:
贫油不会飘烟,但发动机分分钟和你say good bye

网友:
润滑油的问题.....
除非有循环机油系统, 不然必定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都冒烟,至少我现在飞的就一点烟都没有,真的

你用的什么发动机啊,什么润滑油啊,还是说就用的富氧燃烧

楼主:
应该是二冲程就没有办法了,必须要把润滑油和燃油混合。

网友B:
但是玩油机乐趣和魅力就是这个烟和声音,不然和电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油的续航好啊,虽然玩航模一般不要求续航,但是有些特殊应用,什么送快递,巡线,航拍的就要求,而且最好油烟少一点。

网友:
甲醇机烟大,汽油机烟很小的,追求续航的都用汽油机

网友:
请用先进的汽油机,只能说到这,不然就有打广告的嫌疑了

网友B:
调节油气混合比使空气中的氧气和燃油刚好完全反应。过富会降低效率增加污染,过贫会过热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的续航好啊,虽然玩航模一般不要求续航,但是有些特殊应用,什么送快递,巡线,航拍的就要求,而且最好油 ...

你只看了航模用的甲醇机,再大点的用汽油机是基本没烟的,

网友(2016-10-08):
600n用什么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