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R7008sb设置不了接收机类型。

楼主(2016-07-15):
想把接收机设成sbus类型,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设置,但是到第三步的时候,说明书上说长按按钮,等到灯的闪烁从红绿闪烁变成恒绿就设置成功了,可是我按住按钮够就一直红绿闪烁,就是不变恒绿。。。。请大神帮助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不会是接收机是坏了吧,第一次使用啊。。。

楼主:
先在此感觉可以解答的大神啊!

网友A:
按住接手机开关上电!  接受机红灯闪烁!频率是红闪1次模式A!  短按接受机开关。红闪2次!模式B!飞直机就要模式B!    此时长按开关!灯转绿!断电设置成功!    开控选择对频功能!接受机速度上电!完成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接手机开关上电!  接受机红灯闪烁!频率是红闪1次模式A!  短按接受机开关。红闪2次!模式B!飞直机就 ...

就是到了最后长按开关转绿的这步出问题,我的是一直红绿闪烁,根本变不了绿灯啊。。。

网友B:
转不转都断电吧,试下看看成功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到了最后长按开关转绿的这步出问题,我的是一直红绿闪烁,根本变不了绿灯啊。。。

不变绿也没关系!说明没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变绿也没关系!说明没对上频

我是先对的频。后来上网上查了查说不变绿红灯恒亮也说明更改成功了。但是再设置下一步MB陀螺仪的时候,陀螺仪自检过不去,一直在那跑灯。上网查原因说有可能是接收机类型没有设置成sbus。现在就是排查问题,纠结在怎么才能看出来接收机已经更改到sbus模式下了,往~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不转都断电吧,试下看看成功没。

怎么才能看出来设置成功没有成功啊?望大神指点。

网友C:
不恒定亮  也没关系   错做对了就可以了  我打过售后电话问过就是那样的  设完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恒定亮  也没关系   错做对了就可以了  我打过售后电话问过就是那样的  设完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上网看了看也有这样说的。。。但是到了下一步设置陀螺仪的时候自检过不去。。。。一直跑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网看了看也有这样说的。。。但是到了下一步设置陀螺仪的时候自检过不去。。。。一直跑灯。。。。

线序插错了吧   我用的时候没问题的

网友:
MB设置到红灯闪烁后!短按开关键!一直按到灯不再变化后断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MB设置的时候断电早了。。。没有保存sbus模式。接收机没有问题。感谢前面大神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