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三次相同动作失控表现炸机,急求分析症结

楼主(2016-07-16):
三次炸机 为什么都 是一个动作 ,8字筋斗 后翻的时候机头刚好向下  ,压升降 打杆没反应 ,失控的表现,一头就撞地球上了,用的2S 直驱,FUTABA T8FG 三轴是VBAR机子刚装的震动极小。真是邪门了,三次同样的动作。,查了下论坛 这个动作失控的现象的有几例,
,请各位大神帮分析下什么原因,三次VBAR日志如下:

网友:
日志显示震动严重超标,然后输入信号不对,最后副翼和升降传感器输出值超过应有的范围

网友:
震动震动。建议换一个陀螺仪和一套尾桨。

网友:
楼主,vbar logo显示明明是震动极大,你的震动极小的说法如果只是目视那是没用的,高频震动你看不见传感器能看见。。。

网友:
碳纤机架,摔过了容易变形,高频震动害人。建议用塑料机架较好,不怕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