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3是用转发模式好还是直连模式好

楼主(2016-07-16):
新买了个433  在纠结用那种模式好  听说转发模式延迟大  直连会干扰图传而且有辐射 到底用那种模式好   谢谢

网友:
直连 用带延长线天线 把天线远离图传 个人想法哈哈

网友:
转发吧,延迟对固定翼没影响的

楼主:
刚做了一个3米多长的教练口和433发射机的接线用直连。。。

网友:
我用的切糕433,一直用的转发模式,感觉转发模式几乎没有延迟,飞三角翼都没问题

后来有次我听店家的建议改成了直连。。MD延迟感觉比转发还大。。。立马改回转发了。。。

我比较喜欢转发,手里拿个控就行了,不用带着一堆电池发射机乱跑,而且发射机天线
能一直竖着,信号很好

网友:
直连好的很

网友:
我在用转发,延迟对于固定翼没太大影响,我也不喜欢拿着一堆东西跑,433放车头,图传放车尾,没影响

网友:
转发对固定翼没问题,但是要注意433会对2.4G信号有压制,不要拿着控离开433太远,我就吃过这个亏

网友:
我一直用转发模式

网友:
直连好,中间少了2.4接收机,安全性提高,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转发随意 方便,但有延迟,不是玩穿越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