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pm飞控定点乱飘 根本定不住

楼主(2016-07-16):
去年买的飞控 一直用的好好的 今年拿出来就成这样了 gps用的支架 第一次飞直接冲向路边炸鸡  下来后提示罗盘不健康 他们都说是罗盘干扰 结果校准罗盘 将罗盘加高 切到定点 还是快速向一个方向飞 gps也能收到十几颗星 感觉该用的办法都试了 也没找出原因 求助

如果不行真要换大疆了

网友A:
大疆v1套,520包邮你值得拥有!定点就是定钉子!

网友:
gps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换个GPS试试  或者校准下磁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GPS试试  或者校准下磁场试试

怎么校准磁场啊

网友:
上视频、日志

网友:
飞控重新刷固件,所有重新校准。

网友:
是不是罗盘翻转问题?

网友C:
1. 看震动曲线 看是否正常
2. 定高模式下是否能稳定飞行 正常情况下 APM飞控应该在无风天几乎能钉钉子
3. 确认下飞机的罗盘安装方向是否正常 做一次罗盘校准
4. 绝对不应该是磁场干扰 因为即便是板载罗盘 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干扰 看你的GPS安装位置应该绝对排除了电磁干扰
5. 我曾经遇到过垃圾罗盘芯片自己数值漂移情况 单独的外置罗盘价格不贵 你可以买一个I2C接口的换上 也就几块钱

网友:
是不是内部走线的问题,晒图看看你的内部走线吧。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
罗盘磁化了,你可以试试用消磁器消磁再校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刷固件什么的都没用,十几块钱买个消磁器一刷ok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D:
先试试stablize模式飞一下排除IM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看震动曲线 看是否正常
2. 定高模式下是否能稳定飞行 正常情况下 APM飞控应该在无风天几乎能钉钉子
3. ...

自稳模式正常 罗盘已校准多次  外场地面站提示3dfix 也能搜到14颗星 已买新gps 等待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试试stablize模式飞一下排除IMU的问题?

自稳模式正常 卖家建议换gps....

网友E:
正常哦,我的APM也是这样,经常炸机。最后入手了一套拓攻t1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哦,我的APM也是这样,经常炸机。最后入手了一套拓攻t1pro

是gps出问题了 之前一直飞得好好的 开源性价比还是高些